[家电] 大家都用电热水器洗澡吗?

楼主(2020-12-03):
原理我猜是一个水桶,通电加热,水温升高了,断开电源,打开水闸开关,使用热水。 我最近才接触这个类型的热水器,原先我一直用液化石油气的燃气热水器。所以我上来问问各位网友电热水器的使用,毕竟那个电热水器起码十年八年没使用过了我怕被电死就成个数码之家黑色笑话了

网友:
有天然气为啥要电热水器

网友:
租的房子,那个电热水器也是看起来有个10年了,一直在用

网友:
可以考虑水电隔离那种热水器。安全第一!

网友:
用!!怕死就烧好水后拔掉插头再洗!

网友:
插电热水,水热后拔掉电源再洗澡,就没有被电着的可能。

网友:
大家都在吃大米饭吗?

网友:
总电源,电热水器双重漏电保护

网友:
加热完把插头或加防电墙

网友:
看看热水器容积,有个40-50升,温度调高点加热完成后把电拔了再洗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是用热水器,也10来年了,装个漏电保护器,前题插座有地线,不过现在我买了个小米WIFI插座,设置好时间,也可以手机随时控制开关。

网友:
洗澡的时候把插头拔了是最安全的。

网友:
那个漏电开关不是有开关吗,我都是打开烧完水,洗的时候按一下那个试验开关就跳了,下次要烧再按开关打开。都不用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