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能加usb吗?腾讯极光mini3主板

楼主(2020-12-03):
这是腾讯极光mini3主板,盒子本身没有usb,大神帮忙看看右边那个是预留usb接口吗?

楼主:
是左边那4个焊点。能加吗?

网友:
不像USB的定义。USB为B+ D+ D- GND。这个像是RS232的通讯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左边那4个焊点。能加吗?

那四个焊点是ttl的吧  串口吧  usb是 dm dp 字样吧  不是有个Microusb接口吗

网友:
我的百度影棒是在USB供电口接了一个USB母头出来,实现USB扩展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以支持U口扩展。

网友A:
左边那4个是tt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左边那4个焊点。能加吗?

不能不能不能

网友B:
比较实在的确认方法是,1 先确认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2 查查芯片是否支持,3 再确认板子上有没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4个是ttl

ttl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实在的确认方法是,1 先确认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2 查查芯片是否支持,3 再确认板子上有没有焊盘! ...

cpu是晶晨s905y2。

网友:
TTL的留着刷机或是救砖用。
最简单的判定办法,是去买个支持外置供电的的HUB,再买个MICROUSB转USB2.0的OTG头子,然后OTG接板的马克母座,HUB接OTG的USB母座,并接上外置供电,再给HUB上接上U盘、键鼠之类的看看系统能不能认出就知道了。
其实还有个办法,看下板子上马克母座是只接了电源还是数据脚也接了,如果数据脚也接了,那这个口就可以支持OTG,这时把马克母的电源脚飞线出来,接个DC座或是另一个马克母头(只接供电就行了)来实现供电,原来的母座通过HUB来接外设就行了

网友:
左边的像是232串口烧写用的端口

网友(2022-03-0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加个口刷个第三方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左边那4个焊点。能加吗?

你在搞笑么,明明ttl你说是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