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06年的佳能单反8.4V充电器CB_5L拆解(DS8101)

楼主(2020-12-03):
单位宣传部门淘汰的,已损坏,故拆之。

8.4V / 1.2A 很给力的参数

拍照前已经开膛破肚了

背面做工不错

单片机H34507H2FP,还有个LA6324m

请问下,没电压是哪里坏了?

网友:
看是看不出哪里挂了。得用工具量测一下啊!指示灯都不亮应该是初级端故障可能性比较多些。

网友:
这做个真不错

网友:
我猜一下是插座上面的保险烧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不插电池是不会亮灯的,检测到电池后才会工作,

网友:
人家这些东西,元件品质和焊接是相当好。

网友:
配合这个充电器的电池,哈哈。原装和副厂的。

网友A:
配合这个充电器的电池,一原装俩副厂。

网友:
鬼子的充电器做工挺不错了

网友(2021-01-04):
貌似原装充电器要先检测电池后才会有电流电压输出,我的佳能EOS充电器就这样,只能充原装电池

网友:
充电器不错,锂电带平衡

网友:
这种充电器和电池我有两三套,相机淘汰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利用?

网友B(2021-10-06):
不是坏了,有个检测电路,忘了是正极还是负极拉个电阻给检测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坏了,有个检测电路,忘了是正极还是负极拉个电阻给检测端。

T端到负极接个1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T端到负极接个10K电阻

正解,我特意量了下,我原来改的,是10K没错

网友(2022-07-27):
T端接10K电阻是欺骗检测输出8.4V电源吗?

网友:
T端接10K电阻是欺骗检测输出8.4V电源吗?
手上有相同充电器,同样有问

网友(2023-10-06):
引用 网友A:
配合这个充电器的电池,一原装俩副厂。

14500的小电池。。

当年原厂的200多。。。副厂的80多。。。。成本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