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求助~!美力电磁炉故障,反复重启不加热!!!

楼主(2020-12-03):
       很早之前,在一装修垃圾堆里捡到一个电磁炉,更换了几个按键轻触开关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可惜好景不长~!用来油炸几次小白条后,就罢工了~!熬不了羊油、炒不了鲤鱼饵。。。。。。。
       开机之后,不论按“文火、烧水、火锅”等功能键,都会响一声“滴”,接着风扇停转又启动的同时,电磁炉面板总是显示开机“----”,选定功能!不论重复多少次,就是不加热!!!之前也曾有过此现象,但是只要先选择“文火”功能就能正常工作,几分钟后再选择其它高温的功能又可以正常使用。
      用数字万用表测了一下电路板上面的标识地方,5V、18V、电解电容、大电阻、大电容的数值,又显示正常。
      恳请高手们指点修理。。。!!!
     谢谢~~~!!
开机时的图片

选择“文火”功能

电磁炉里面的电路板

网友A:
跟一个可调电阻坏了的故障有点象,也是低功率正常,提高功率就各种断续的问题

网友B:
估计问题不大,把最大的那个400V的电解电容先换个一样参数的,不行再换5UF的那个方块电容。再不行,再换18V的电解电容。反正感觉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一个可调电阻坏了的故障有点象,也是低功率正常,提高功率就各种断续的问题 ...

该例不是断续的问题,是不加热的问题。

网友C:
该故障应该重点检查各取样反馈环节,很难确定是哪一个点。当然,电容的问题也必须考虑,毕竟已经快10年了,非品牌,又是人家扔了的。大电容检查一下,看容量是否有较大变化。有条件的话,能测试出ESR更好。然后看各路反馈电阻,变值了后,会造成取样误差,送到MPU,产生保护指令,从而停止加热。IGBT及加热线圈处的温度传感器也查一下阻值。MPU的型号看不清。可以查一下它的数据手册,自误差检查是由哪一脚输入的,再顺着往前查。当然,MPU本身损坏也会造成这种现象,但将它放到最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一个可调电阻坏了的故障有点象,也是低功率正常,提高功率就各种断续的问题 ...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电路板上面没有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问题不大,把最大的那个400V的电解电容先换个一样参数的,不行再换5UF的那个方块电容。再不行,再换18V ...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5UF方块电容换过了,故障依旧~!其它的电解电容没换过

网友:
把前面的大功率电阻和后面的大贴片电阻测一下,应该有坏的

网友:
别人拆机都是拆螺丝,你拆机是拆玻璃面板,你的思路与众不同啊

网友:
换到优惠购。。有几十块一台的。

网友:
建议先撕去按键处的薄膜,再更换那几个电解电容,毕竟快10年了,测量那个涤纶电容是否失效了,在查查稳压二极管,图片看起来JR2与R7之间仿佛有绝缘漆腐烂

网友:
买块板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故障应该重点检查各取样反馈环节,很难确定是哪一个点。当然,电容的问题也必须考虑,毕竟已经快10年了, ...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本人是菜鸟,真看不懂您说的那些,MPU只看到 AG 后面标的那些数字看不清楚

楼主:
顶起来~~~!!!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帮忙解决~!!!!

网友D:
按键要换就全部换掉,都是一批货时效性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要换就全部换掉,都是一批货时效性差不多

对头,感觉还是按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要换就全部换掉,都是一批货时效性差不多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出故障后,原厂的按键都拆换过了,换了之后还用万用用都量过一遍,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顶一下贴,好让更多朋友们看到~~~!

网友:
美力电磁炉,但里面的主板居然跟 美的 一个样的………………

网友:
先找本电磁炉修理方面的书吧,弄清楚各模块的功能原理,也好顺藤摸瓜和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