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爱快网关(iKuai IK-G50)

楼主(2020-12-03):
爱快网关使用了几年,效果还真不错,流控功能比不少大品牌还做得好,价格也不贵。使用了两年有些灰尘,拆机清理顺便开苞下,内部结构其实很简单的,与普通软路由没什么区别 ,卖的是企业版 的软件费哈,当年买来没一周就开机一会自动关机,发回厂家换回一台新的,一直使用还不错。

网友A:
软路由哦,里面就是片电脑主板,然后网卡,和插光模块的地方

网友:
我挺喜欢爱快的,简单好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哦,里面就是片电脑主板,然后网卡,和插光模块的地方

都是这结构,变不了呢,只是集成了几个网卡和光口就是。

网友:
明明可以做成1U的尺寸非要做成2U的显得高大上

网友B:
谢谢分享,还是改装成电脑实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还是改装成电脑实用些。。。。。。

改成电脑根本没用呀,这配置低了。都是把不能用的电脑搞成软路由的。

网友:
很眼熟的固态电容固态电感,十年前我装机1055T农企时,买的是固态电容主板质量好些用到现在没出问题。

网友:
不值得啥配置的

网友:
高大上啊哈哈

网友:
拆都拆了,也不看下是什么CPU吗?

网友:
目测用的应该是农企的低电压处理器吧

网友:
这个比较耗电哈,少说也得几十W

网友(2021-08-07):
也不看看是啥CPU:lol:

网友(2021-12-27):
我也好奇是什么样的cpu。

网友:
不是D2550就是D525,当年很流行

网友:
一直用的免费版,2014年就装上了,dell服务器一直都很稳,现在还保留在2.7.15没升级

网友:
ap卖的太贵了.还限制区域.你咸鱼就是买个二手,到你收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2022-11-16):
这个加硬盘做NAS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