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有啥零件可以拆做备用零件的? 卖废品不值钱

楼主(2020-12-03):
山地车有啥零件可以拆做备用零件的?  卖废品不值钱

大师们发表一下.....

山地车有啥零件可以拆做备用零件的?  卖废品不值钱

网友A:
刹车钢丝没锈的话可以用来疏通冰箱 、 空调的 水道,有小圆头,不容易捅破塑料管。

网友B:
如果是在以前,为了做链条枪,自行车上的许多东西都可以利用。

网友C:
你还是卖废铁吧,真没什么价值了,后变速器狗东和TB十块钱一个,其它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D:
这也能算是山地车?

网友E:
还是买个座包继续骑,别卖,这个安全啊没人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钢丝没锈的话可以用来疏通冰箱 、 空调的 水道,有小圆头,不容易捅破塑料管。 ...

不愧是大师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以前,为了做链条枪,自行车上的许多东西都可以利用。

你也是不愧是是大师级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卖废铁吧,真没什么价值了,后变速器狗东和TB十块钱一个,其它的我就不说了, ...

俺你这样确实是不划算....

人工费都不够....

为了多学习技术.....

就拿废旧单车练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能算是山地车?

还请大师发图明示看下真正的山地车是啥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个座包继续骑,别卖,这个安全啊没人偷

座椅还在呢.....

没有变档无所谓.....

关键是刹车两个都坏了啊......

轮胎也收了15年以上了.....

维修成本太高.....

再加人工费......

网友:
如果是图里那车,还是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愧是大师级别.....

车龙头前横杆可以江湖防身,为了体现和谐社会,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少年,看你骨骼清奇,狼顾鹰视……不准备一下维护世界和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你这样确实是不划算....

人工费都不够....

顺便告诉你件事,闲鱼上二手山地车,一切正常的,最多也就骑三四年,45元一辆,50元一辆,26折叠山地车150一辆,要高价的100-150,

你折腾这个,折腾完都够好几辆的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告诉你件事,闲鱼上二手山地车,一切正常的,最多也就骑三四年,45元一辆,50元一辆,26折叠山地车15 ...

亲爱的大师.....

问个问题:

那油费他们咋算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爱的大师.....

问个问题:

基本上都是本地自提,不出外地,不够油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都是本地自提,不出外地,不够油钱,

我买过一辆二手的捷安特汉特1.5,150元,车架不错,露天放也不咋锈,修修都是病,变速,链子,车座啥的都得换,全部换好得300元了,那种几十元的骑了3-4年的还是慎买,那种车2-3年车架那个锈啊,车架会断的,没维修价值,买二手车要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一辆二手的捷安特汉特1.5,150元,车架不错,露天放也不咋锈,修修都是病,变速,链子,车座啥的都 ...

我一九年夏天看了一辆20元的二零折叠自行车,问时说没问题,可是到地方看车时,后轮卡卡响,没敢要,果断走人,

然后把扔在储藏室十二年的山地车翻出来骑了,
其实闲鱼上也有好货,不过要碰,

网友:
看外胎纹路磨损不大,只要能打上气,继续骑就是最有用了,至于备件那是拆不出来几多的。

网友(2021-08-09):
拆碎了当练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