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怪兽充电宝充不进去电

楼主(2020-12-03):
在某鱼买了一个二手的怪兽SPB50充电宝,可以很快的给手机充电,11冲了30多耗费了一格电左右,但是用了之后充电宝充不了电,一个通宵之后还是一格电,有没有大神求教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多块买米万不香吗

没有自带线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多块买米万不香吗

万米是是充电宝?

网友A:
二十多块买米万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充电口坏了吧

充电会闪灯,但是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电流,搞定大方向

没有专业仪器测量,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被写入借出信号的 是不能充电 的 换板解君愁

二十多白花了吗,是充不进,但是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友D:
没有被写入借出信号的 是不能充电 的 换板解君愁

网友B:
应该是充电口坏了吧

网友C:
先看看电流,搞定大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看在说

拆开看了也不懂哇,我小白

网友E:
拆开看看在说

楼主:
短接应该只能解决无法给手机充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