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液晶电视有个方块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0-12-03):
夏普液晶电视有个方块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
问问售后呗

网友:
看看包装盒对应的位置是不是有填充物,应该是压着了吧

网友:
压坏了吧?找售后

网友:
这是坏点,怎么起的?

网友:
有这么规则的坏点?

网友:
或许是区域高亮之类的功能?

网友:
有种叫做烧屏。类似做监控的长时间固定画面后就形成永久烧伤痕迹。

网友:
看上去像是菜单或无信号提示窗,如果是烧屏就说明这个不是液晶,而是oled屏或等离子屏

网友:
肯定不是新机,否则直接找售后了,不会在这里提出来。也不会是维修店后情况,同样不会来这里。是否是自己拆屏后的情况,有异物在灯珠前面的某一层膜之间?亦或是逻辑板的特殊故障?

楼主:
是普通液晶屏幕,65寸的,买了4年了。早就过保修了。近来突然出现在。一般开机超过2个时间才会出现,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A:
恢复出厂 那么规则 应该是个弹窗

网友:
感觉是个提示。可以换一个信号源试试。

网友:
软件问题?弹窗画了一半,程序挂了。周围还有模拟的阴影呢。

网友:
这个方块?这不是数码之家logo水印?

网友:
这个方块太规则了,感觉是系统的原因,尝试刷机升级固件,这种好像半透明的提示窗,可以尝试用遥控看能否选择这个方块(如果能选中,颜色多少有变化的,最好换个全黑或全白的背景在试验)如果能选择,按下确认键试试,如果可以选择,那就基本能肯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买智能机 非智能加个盒子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 那么规则 应该是个弹窗

有可能。也可能要刷一下机。

网友:
这是系统出错了吧,菜单没有刷新下去叠加到屏幕上了,或者是烧屏了?

楼主:
哈哈,找到原因了,出厂初始化就好了。估计是某个程序出错退出不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