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个用了十几年的三星彩色激光打印机

楼主(2020-12-03):
用了十几年的三星彩色激光打印机坏了,定影总成的热辊破损,应该是卡纸后向外抽纸的时候磨损了。之前换过一次,看来副厂质量还是不行啊,直接更换总成吧,更换之后正常了,完美啊。故障现象很奇葩,每次打印后发现纸上有水,而且还有些红色的碎屑。这就好解释了,碎屑是热辊自身磨损下来的,至于水应该是这种材料有吸水性,吸收空气中的水份,加热时蒸发到总成上,纸张从出口过就沾上了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热辊轴承上涂过凡士林,热辊温度极高加速老化,本来有润滑作用的凡士林变的粘稠,抽纸的时候本来是可以与热辊一起转动,但是粘稠的轴承阻止了热辊转动,就被纸给磨破了。所以润滑剂不能乱加。

网友A:
十几年不错了吧。。。
说明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不错了吧。。。
说明质量好?

换了不少东西了,还能用

网友B:
彩色的激光复印机的使用成本高不高?复印效果怎么样?

网友C:
似乎是13年之后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13年之后的产品!

08年上市09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色的激光复印机的使用成本高不高?复印效果怎么样?

改了计数器,只需要加碳粉就可以,打印效果还凑合,打印文字没有任何问题,图片的话比喷墨的差很多

网友:
真实的病因是热棍上的那个温度传感器被碳粉污染了,导致加热棍温度比正常高的多。这样橡胶棍被烫坏了容易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