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703突然没反应了,拆开看一下有一个蕊片发烫。

楼主(2020-12-03):
罗技G703突然没反应了,拆开看一下有一个蕊片发烫。

正面,表面已经有油光,使用了一年。京东购买已过保修期

背面无线充电片已经取出。

无线充电鼠标垫,这玩意比鼠标还要贵。

充电片两个,一个是原带的,一个是无线充电带的。

拆开,就下在四个螺丝拆出并不难。

背面有个电池可以清晰的看到。

拿开就可以看清楚里面的电路板了。

这个应该是电池充电的管理蕊片。

这个是主控制蕊片,PMW33660M=VWOU

进一步拆开滚轮部份

滚轮采用的还是罗技特有的机械式设计

电路板背面

充电口,也就是连接电脑的数据口。

红色部位接接电发烫,发都不敢碰。

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吗?应该就是这个坏掉了发烫好历害。

今天重新看了一直,在蕊片和晶震之间有一个烧黑的小电容,发出兹兹声的有可以就是这里的问题,不知这个电容可否直接拆掉。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坏,有可能是短路导致

网友:
5腿的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吧。

网友A:
罗技也用编码器了啊。

网友:
注意查那些芯片输出端接地的小贴片电容,那个比一般电解的短路几率高很多。

网友:
那个多半是电源芯片,看周围有没有电感吧,有电感可能是开关降压IC,没电感的可能是LDO

网友:
量量这个5角管电压,拆下来量量触电阻值用可调电源供电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
罗技鼠标记得好像是5年保的

网友B:
觉得不是芯片问题了,外围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牛人,修好了吗?

网友:
高端鼠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罗技也用编码器了啊。

好像是体积的问题,光栅滚轮体积偏大楼主鼠标装不进去,TTC滚轮编码器质量不差规格多,担心的话加一滴万能润滑剂防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体积的问题,光栅滚轮体积偏大楼主鼠标装不进去,TTC滚轮编码器质量不差规格多,担心的话加一滴万 ...

耗电才是主因吧,毕竟红外管打开就要耗电,编码器就是开关,不滚不用电。

网友:
丝印U开头是IC,大概率是3.3v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不是芯片问题了,外围供电出问题了

上电能听到兹兹声

网友:
专业人士是烧鸡大法,业余的挨个地方摸,应该是有颗电容击穿了,除了芯片烫以外应该还有地方烫的

网友:
AIC1731-33CV  是一颗LDO,低噪声,看样子是供电给RF部分的,重点检查那部分有啥短路吧!!

网友:
换主板吧,这个最简单快捷

网友:
换鼠标吧,这个最简单快捷

网友:
一颗3.3V的稳压芯片,替换的话搜ME6211C33M5G就行了,很便宜,封装SOT23-5,
顺便建议你先把这颗取下来,测一下PCB上这两个位置有没有短路,看是PCB短路还是芯片短路,不然换了不一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