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谁帮忙看下这个台电SM2246和芯片怎么开卡

楼主(2020-12-03):
主控 SM2246AA
芯片 29F0lT2ANCMG2
换了好多量产工具 自动识别芯片都是空的,应该是不支持这个存储
台电120G

网友:
2246en没有贴缓存只能当2246xt开,看一看ce有没有识别

网友:
短接不认就是板子或颗粒问题了,46en也是能认的

网友:
用2246XT工具开。

网友:
这标是假的,2AN是152的,你这252是4an的,另外听坛友的,用XT工具就行了

网友A:
用46xt工具,L06b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6xt工具,L06b颗粒

用46xt 是哪里选择错了吗?出来图1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6xt 是哪里选择错了吗?出来图1错误

设置右下角的QC去掉勾试试

楼主:
compare Flash Fail(03  现在出来这个 是flash选择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compare Flash Fail(03  现在出来这个 是flash选择错误

私信发你了,话说你要auto选择颗粒,不要手动选,关掉那个什么QC,某些软件可以勾选don't check flash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