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日常水贴之修2个“失明”的插排

楼主(2020-12-03):
家里有2个插排,可能是由于时间太长了,LED灯不亮了。
插上用电器没反应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用电器坏了,还是停电了。

我是有一点强迫症的,某个东西的功能有缺陷,我就忍不住想把它修好。况且,插排上的LED,就像是人的眼睛,它不会说话,只能通过眼睛(LED灯)告诉你目前他的状态,是有电还是没电。然后本人就一直想着把它修好,让它“复明“。

拆开后发现,是串联的电阻坏了,LED灯是好的,接3.3v电池会亮。

不知道坏的电阻阻值是多少,然后去网上查,查到说是100K-500K的电阻都可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不买错电阻,然后拆了一个好插排,量了一下,阻值220千欧,那就照着这个阻值买吧。

3块5包邮,买了100个200千欧的。今天到了,开干!

展开放在桌子上,有扬琴既视感

抽一个,把腿和LED接在一起。

为起到绝缘目的,套上一段热缩管。

装回原位置。

装壳之前上电试一下,亮瞎了

装壳

完工!

另一个如法炮制。

完工,收摊!

网友A:
公牛够老了,白的黄成这样了还不换新啊。

网友B:
橙色开关处两条线太细了吧,补再两条妥当点、

网友C:
找几个坏固态硬盘,拆几只100K的贴片电阻,串联即可,用不着去买!

网友:
不错不错,插排质量

网友:
有这个精力不如换成最新的国标插排,坛子里有品牌的如航嘉等,慢慢攒。

网友D:
楼主这个我要说你了,作为数码人不撸几个好插排你好意思吗、哈哈!以前的正泰插排开了很多趟车啊。

网友E:
太亮了,再串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牛够老了,白的黄成这样了还不换新啊。

能用就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橙色开关处两条线太细了吧,补再两条妥当点、

确实细,不过这个插排只放在地下室给电动车电瓶充电,最多200w。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几个坏固态硬盘,拆几只100K的贴片电阻,串联即可,用不着去买!

有过这个想法,但感觉贴片电阻太小了,不好焊,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我要说你了,作为数码人不撸几个好插排你好意思吗、哈哈!以前的正泰插排开了很多趟车啊。 ...

不接大功率用电器,有的用就先不换了。

网友:
1块多2块多包邮的电阻大把,楼主你居然花了2块5的运费买,看来你没怎么在淘宝撸过电子元件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302997879

网友:
使用的正白LED够亮的。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很舒服,条理清晰,一看就懂,哈哈。

网友:
废板子随便都能找到合适的电阻,阻值大点都能用,建议用1W的电阻,1/4W的容易烧坏。

网友:
我喜欢你自己动手,没事动动也不错,也不是为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亮了,再串一个电阻,

白光的那个第二天就烧了,可能串联的电阻阻值小。又换了个红色的LED,目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光的那个第二天就烧了,可能串联的电阻阻值小。又换了个红色的LED,目前正常 ...

我会用1M的,配红光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