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给马自达爱车的车钥匙换电池

楼主(2020-12-03):
最近几天可能是由于天气变冷的原因,车钥匙经常要按好几下才能开门,而且要离的很近,一但开过一次门以后紧接着再开门,锁门就很正常,而且离开十几米也能正常使用,由于已经用了两年多了,怀疑是电池没电,但是不知道没电以后是不是这种现象,所以又凑合了几天,昨天又出现过一次进入车内钥匙检测不到了,这才肯定是电池没电,家里正好有给卡片式万用表备用的CR2032,所以赶紧换了,被扔在半路上可就惨了

1、这是网上买的套套,带个钥匙环

2、一个螺丝组装

3、买钥匙套带的一把简易十字花小螺丝刀,连22合一都用不到

4、拆掉螺丝就可以分开了

5、钥匙保护的很新

6、开盖前先取下机械钥匙,中间那个拨动的开关是锁定用的

7、卡扣结合,用指甲沿着缝隙就能撬开,就是手指甲挺疼的

8、后盖打开,能看到电池盖了,很不幸,电池是2025的,不过2032也能装进去,现买来不及了,凑合吧

9、电池盖拿开,露出电池和红色的O型圈,能简单防水

10、电池旁边的塑料件也可以拆下,下面就是主板了

11、主板上方这个方方正正的家伙不知是个啥,看丝印是L10,难道是天线?

12、四边每个边上都有两个焊点

13、正面按键部分

14、不知为啥马自达的车钥匙打的三菱的标,难道是三菱代工?

15、经检测,电池空载电压2.8V,估计使用时电压还会降,不能用了,换上CR2032,大了点,电池盖子盖不住,但是后盖还是能盖上,就这样吧,换好后试了一下,正常了,离老远也能遥控了

网友A:
一直想弄个马自达发动机里面那个三角粽子回来放着做摆件。。。。

网友:
多久换一次啊

网友B:
有机械钥匙的,还用担心被扔在半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机械钥匙的,还用担心被扔在半路?

如果是无匙启动的话,机械钥匙可能只是让你可以打开车门而已
当然,钥匙没电了进车后还是能启动汽车的

楼主:
这块电池用了2年半吧,保险起见2年以上就应该考虑换了,或者车里备一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械钥匙的,还用担心被扔在半路?

同意6楼的,没试过用机械钥匙开门,更没发动过车,也没在意钥匙孔在哪,那只是万不得已是才用的措施,不能指望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弄个马自达发动机里面那个三角粽子回来放着做摆件。。。。

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还研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电池用了2年半吧,保险起见2年以上就应该考虑换了,或者车里备一块电池 ...

还频繁些?不是原车的至少5吗?

网友C:
钥匙没电的时候用机械钥匙开门 这时车可能会发出报警声  把钥匙靠在一键启动按钮上踩刹车 按启动按钮 就能发动车子 报警也会停止 那个L10 其中一个作用是用来接收 启动按钮上的无线信号的  类似NFC  启动按钮里面有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钥匙没电的时候用机械钥匙开门 这时车可能会发出报警声  把钥匙靠在一键启动按钮上踩刹车 按启动按钮 就能 ...

哦,学习了,以前确实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年了,照舅

以前开的是海马海福星,开了差不多10年给了我弟,我就没记得换过电池,现在的车大多都是无钥匙启动,无钥匙进入,钥匙一直要工作的,电池应该用不了那么久

网友:
很多日系车的钥匙都是三菱生产的。转子钥匙扣淘宝上很多呀。

网友:
马自达肯定不会自己生产钥匙,就像丰田一般是DOSEN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