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openwrt固件,特殊需求,急求设置

楼主(2020-12-03):
环境说明:
1、优酷路由宝YK-L1,刷了明月固件。
2、将原两LAN口改为WAN口,原WAN口改为LAN口。双线接入。
3、默认路由为WAN1口,另添加了静态路由,指定的IP段从WAN2访问。
4、192.168.10.2为PC1,PC192.168.101.2为PC2,此处属笔误,IP冲突了,应该写为PC2:192.168.101.3
需求:
PC2通过更换网关实现上网从专线和光猫的线路切换。
求防火墙配置。

网友:
优酷设置成交换机。全部接上。电脑设置两个IP段,切换网关不就好了。,或者电脑两个网卡,一个网卡一个设置。需要哪个网就开哪个网卡也行。,。

网友A:
我觉得刷个支持分流的固件不更好么,不同应用走不同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刷个支持分流的固件不更好么,不同应用走不同线路...

需求的重点是PC2走光猫线路时,WAN2在路由中是作为LAN口的,WAN1作为WAN口的这个策略怎么配。

网友:
把优酷当成旁路由不就行了,网上找找旁路由设置,在PC2上修改各自网关便能实现走专线和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