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垃圾逆变器,换管子就好

楼主(2020-12-03):
亮红灯故障,拆看,很烂,对不起看客的眼睛。后级4个场管坏了3,没足够合用场管,拼了几个5~8A,500Ⅴ。原来是18A500Ⅴ。
请问大神:
1)后级TL494啥作用?有的逆变器只用一个494。不用18A管子,用8A行么?
2)有什么简单办法改善一下带载能力?据说1000w只能带100多w电器。
我在整流后加了个电容,绿色那个。也不知道有用没。

网友:
把高压直流电变成修正弦波

网友A:
后级把220V直流变成方波交流,所以不适合带感性负载。
这是一个简单的,典型的DC-DC-AC架构。有点过时了,现在后级都用SPW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把220V直流变成方波交流,所以不适合带感性负载。
这是一个简单的,典型的DC-DC-AC架构。有点过时了, ...

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不过微风扇永磁爪极同步电机有点例外,启动时感性负载,正常转动后变成容性负载。零几年AVC四线风扇PWM电机声太明显,2013年后拆机风扇不少变成SPWM静音调速,LB11967三洋芯片风扇无刷驱动,可以换好的功率管芯片修复,兼容主机四线风扇插头,台达带有柔和缓启动,只是三四线定义不同,有一两个像是故障提示,可用的只有正负极两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