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LED光源DIY白光,最终失败了

楼主(2020-12-03):
办公室要换给人家了,打扫卫生,发现柜子里面有好几个LED光源控制器。
想起自己的OLED白光控制板一直没有合适的盒子,这个盒子看起来刚刚好。
于是带了几个回家打算给自己的白光装上试试。

前面的面板,花了好几个小时在铣床上面铣出来的。
当时想让编码器尽量靠中间线,哪知显示屏窗口就不好搞了
,为了把原来旋钮那一块铣平,只能搞出来这样子,显示屏
下面漏出来的太多了。严重失误。

组装的时候发现控制板插头与电容干涉,又把电容给挪了一下

为了保险起见,接上T12测试,发现电源一直保护,不知道是功率不够
还是什么原因,不接T12可以显示,接上就带不动。
白忙活了半天。后来把左边这个管子给拆了,这下好,彻底没输出了。
重新还是也没有。

网友:
只要壳子就好 重新换电源

网友A:
左边这个管子
看着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用的,拆了肯定没有输出,
右边那个TIP122看着象PWM的控制管,这个要拆,

白光控制板的输入直接接在低压侧那个最大的滤波电容正负极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有几个壳怕啥,扔掉,再做。
再查查,看哪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这个管子
看着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用的,拆了肯定没有输出,
右边那个TIP122看着象PWM的控制管, ...

只拆了tip122,另一个看看就知道是整流的,不能拆

网友:
过流保护了,LED一般用不到3A电流,换个普通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
led电源一般有限流,看是不是这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