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烙铁抢电机的工作 焊铁板螺柱

楼主(2020-12-03):
150W焊台,还有工业电吹风,先把铁片和螺丝吹烫,不然光靠烙铁没法化锡

同事两人配合搞定

看上去够结实了,锡是完全填充了的

用途就是这个,原来是一根圆棒,没法夹紧桌板

同事的台灯

END

网友:
砸弯也能固定

网友A:
教你个办法,用防风打火机,开最大火力,比电烙铁好用。

网友:
确定这不是电机

网友B:
有时候,没其他工具,还是电烙铁焊接用的多

网友C:
对面那个电脑怎么还是透明的。。。_透明也就算了,怎么没有光污染

网友D:
这个台灯夹装倒了,还有一个塑料底座呢

网友:
我是把它放在拆灯珠的加热台上再焊

网友E:
摆放这么整齐的电子佬真少见。

楼主:
本来就是弯的,L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办法,用防风打火机,开最大火力,比电烙铁好用。

不抽烟没打火机,家里有喷火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没其他工具,还是电烙铁焊接用的多

烙铁也是产线刚好有205,203也是焊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面那个电脑怎么还是透明的。。。_透明也就算了,怎么没有光污染

没开机哪来的光污染,那个主板有个灯,不过达不到污染的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台灯夹装倒了,还有一个塑料底座呢

不知道同事哪里弄来的,就一个L铁棍,夹桌子上一碰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摆放这么整齐的电子佬真少见。

上星期六 9001审核,全公司5S
PS:那是个机构工程师的桌子,专门画产品2D/3D图的

网友:
总感觉哪里不对....
不会是下面的一个零件装灯头那节去了吧?

网友:
找到个安装视频

网友:
灯放那个位置挨手啊,换给地方不行?

网友:
不耐用。费焊锡。

网友(2023-06-08):
我用70W电烙铁焊铁线完全不沾啊,SAC305焊锡,要用助焊剂,还是要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