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高级透镜汽车LED灯

楼主(2020-12-03):
小小的LED有30多W

一排LED灯光可以很好的铺路

透镜明亮

左边高,右边低,可以尽量不照到对面司机眼睛

聚光杯

远光、近光电机

控制远光、近光的光栅

驱动板

驱动板背面

一大块铝片散热

光栅挡板,近光

远光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变光电机

散热铝片

加风扇强制散热

灯光很亮

12.3V,2.61A,32W

网友A:
那坨热熔胶不是原厂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坨热熔胶不是原厂打的吧

接线座子没有了,我焊的线,怕不牢固,加的胶,

楼主:
换一个价格应该不便宜,可能要上千元。

网友:
大概长安的??

网友:
欧诗朗的?   双光一体带驱动温控风扇

网友:
玻璃透镜精度够的话,可以当放大镜,我以前在跳蚤市场看到过几个拆车玻璃透镜,可惜放大后图像不规则变形,估计是加工精度和内应力折射率不均。电机金属齿轮不错,比田宫原装塑料齿轮耐磨。

网友:
装到摩托车上很NB

网友:
做工不错,竟然30+w

网友:
一开始看着挺高大上的,再看到电机档次掉了一大截

网友:
为何是电机啊,人家不都是电磁铁吗

网友:
实际5芯灯珠也就25W,其他都是消耗和风扇功耗

网友B:
那么贵啊,只能仰望楼主了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贵啊,只能仰望楼主了

其实没觉得有多少高科技,钱都让JS赚了

网友C:
居然看到了我们公司做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看到了我们公司做的产品

搞点货便宜下坛友啊

网友:
不是左边低右边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看到了我们公司做的产品

不会出厂价50元,4S店买180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