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建议大家入手SKIL 5290,小毛病挺多

楼主(2020-12-04):
这钻一月还是二月买的忘了,当时有人提到过开关起步失败直接保护,但那时候手上这台无论怎么试都试不出问题,以为是那位坛友挑刺儿,然后入冬之后这种现象出现在我手里这把了,一共就7档调速,现在前三档都无法顺利启动直接进入保护,操纵感贼差,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空载电流变大了,不是错觉,测了。

拆开看了下,定转子和波箱都没啥问题,不清楚是开关还是主控的问题,也不清楚是否只在低温情况下出现,然后就是这钻防尘等于负,我使用率很低的,看看这进灰量我去...
以及这钻的波箱不是旋转的,根据目测是两个卡扣扣死的,很难无损拆开,虽然目前润滑顺畅但完全不知道保养的时候咋拆开合适...

现在无刷钻各家产线都多起来了,实在不推荐这把了,小毛病挺多的。
无刷钻光凭想象是挺美好的,但操控舒适感实在一言难尽,到手快一年了用得最多的还是23买的杂牌双速有刷,这个只拿来开大孔用。

补充内容 (2021-3-16 13:27):
低档位不启动解决方法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5321&extra=

网友A:
就像做木工才会这么多灰的样子。

网友B:
电池低温性能不行?

网友C:
我买东成14.4那款,都说不如SKIL 5290,现在看来我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低温性能不行?

最先排除的就是电池问题,不然我也不会拆开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做木工才会这么多灰的样子。

真没,我又不是干活儿的,就拿来当玩具,偶尔开一下40的孔和6mm的墙孔,使用频率相比另一把杂牌低四五倍吧,这进灰量挺离谱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没,我又不是干活儿的,就拿来当玩具,偶尔开一下40的孔和6mm的墙孔,使用频率相比另一把杂牌低四五倍 ...

看样子,是这些灰让空载的电流变大了,有可能灰形成了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这些灰让空载的电流变大了,有可能灰形成了阻力。

也不是,清理后问题依旧,定子内圈和转子外圈也没啥灰,这灰只是吐槽设计,和描述的问题没啥关联
拆之前的想法是可能用的润滑脂低温性能差,不过拆开看了下齿轮箱润滑很好没啥阻尼,问题估计还是在开关或者主控的电路上,具体是啥就懒得分析了,等回温再试试

网友:
你说的这些毛病也不算小毛病了。看来无感低档的无刷钻真是垃圾!

网友:
低温低到什么程度,楼主也说说吧

网友:
电吹风给电池加热试试

网友D:
刚买时也是冬季但一切正常,现在出现异常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是否低温所致不难排查,在温度较高的环境里放置一段时间再试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反正我是对低端无刷电动工具免疫了(除了年初买的锂电角磨机之外),宁愿买有刷电机的----维修换件简单有玩头啊,775电机或调速开关一般20元之内都能解决。不过话说楼主这电钻也是个口碑不错的牌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时也是冬季但一切正常,现在出现异常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是否低温所致不难排查,在温度较高的环境里放 ...

没啥口碑好不好吧,这牌子内地上市也就今年初,哪来啥口碑,唯一的身份也就只是大有同门泉峰四儿子,拆开看的话用料是真不差,但也不知道是调试阶段偷懒了还是什么,使用体验就是挺一般的。

网友E:
我很想知道那个提到开关起步失败直接保护的坛友是不是我……无感无刷能做到5290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这种问题,好多无感无刷钻本来就是这样。其实300多块钱的无刷钻你到处看一看,哪个都是一堆毛病。低价位的无刷钻不可能做得多好,无所谓推荐不推荐的,换个其他品牌其他型号的电钻,还是会有各种问题。你带载启动失败,而且空载电流变大,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转子退磁了。换一个转子可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想知道那个提到开关起步失败直接保护的坛友是不是我……无感无刷能做到5290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是 ...

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确定是开关还是控制部分的问题,因为这几天已经成间歇式了,大部分时间都能低速启动,少部分不行,而且像是手指握开关的位置有关系,又好像没关系,问题的可重复性不高,反倒不好确认问题出在哪儿。
以及空载电流变大这事儿也很扯,因为前6档的电流和我之前测的几乎一样,就最后一档多了1A,我现在都不确定是我之前测的时候表笔线太劣质限流了还是真变大了。
这事儿吧影响的主要是拧螺丝,对于开孔倒是影响不大,不过总归不舒服就是了
还有你说的换转子问题,不推荐SKIL的原因也有这个,市面上完全没看见相关配件,旗舰店都没有,估计得问客服要报价清单,后期维修也不方便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32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确定是开关还是控制部分的问题,因为这几天已经成间歇式了,大部分时间都能低速启动 ...

配件少确实不方便后期的维修,锐奇的配件都有卖,但是skil的配件是真的难找。如果真的是转子退磁的话,那就会同时导致带载启动易保护、运转电流加大这两个问题。因为如果转子退磁容易导致扭矩降低,同时也相当于电机开了弱磁提速,全速运转时电流会变大,同时转速会提高。不知道你原来有没有测过5290的转速,如果现在的空载最高转速比以前高了,那就是转子退磁了。但是既然找不到配件,也就只有这样凑合用了,大不了拧螺丝用有刷,钻孔用5290,毕竟5290的转速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国外电动工具测试视频里面,这牌子基本每次都是垫底货色。倒反而是国产的威克士有些测试中还能排上名号。要红货的话,还是要选择米沃其的

网友:
带个小气泵吧,偶尔清清灰

网友(2021-02-12):
引用 网友C:
我买东成14.4那款,都说不如SKIL 5290,现在看来我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哪款?给个链接呗

网友:
左右壳之间没密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