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月12日更新:前天发的那个长条感应小夜灯的PCB文件共享出来0.95CMX9.5CM

楼主(2020-12-04):
为了照顾一些强迫症坛友,5730LED灯珠改为6颗,左右相对对称,原件号不变,尺寸为0.95CM*9CM
第二版和第三版稍微有改动:
当 R8为1K,R9为10K 时U3为AO3400 NMOS(或者同类型NMOS均可)
当 R8为1K,R9留空时,U3为贴片SS8050,丝印Y1(或者贴片S8050,丝印J3Y)

————————————分割线——————————————

下午又压缩了下,现在是0.95CM*9CM,是量着我前面拆过的一个5V供电的小夜灯的板子尺寸(单纯的插电就亮,拔电就灭);但是没办法替换的,里面的卡槽插不进去。为什么没有集成充电接口和开关,是为了方便大家DIY,一旦接口和开关固定死了,对外壳开孔就比较严格了。

原件号不变,5730的LED灯珠增加到8颗;

——————分割线——————

接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908

焊接好的成品图,测试两天了,还挺好,可以5V充电,也可以直接4.5V~6V太阳能板做成太阳能灯感应小夜灯。

一块来折腾吧,一个人玩没意思啊。

U2用的是QXSR012

LED灯珠用5730,封装大点烙铁都很好焊接。
(延时电容C7,截图的时候写成电阻了,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在此基础上修改电路,还请保留(你好多多DIY NiHaoDD.Com)标志,谢谢!

网友A:
眼睛老花了不想焊,楼主焊好成品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眼睛老花了不想焊,楼主焊好成品卖吧、

成品好,
另外,最好有相应的外壳,或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睛老花了不想焊,楼主焊好成品卖吧、

老哥,这个就是自己折腾才有意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好,
另外,最好有相应的外壳,或推荐

做的时候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参考,最好是一般的家庭都能随手拈来能折腾的,有啥好的建议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的时候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参考,最好是一般的家庭都能随手拈来能折腾的,有啥好的建议没? ...

外壳好搞,自己打板子还要买物料,实在太麻烦了

网友D:
还是期待成品买几个。,淘宝的不太相信质量。刚组好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好搞,自己打板子还要买物料,实在太麻烦了

来这里不就是折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期待成品买几个。,淘宝的不太相信质量。刚组好太阳能板

估计是要让您失望了,哥们,这小玩意咱们在论坛折腾折腾还是可以,不可能批量生产的,咱们再怎么折腾,也做不到淘宝上的那个性价比。
这个板子焊接麻烦点了,但是成本很低,不会超过四块钱,还是值得折腾下的。

楼主:
我日。下载次数比评论 的数量都多。也不评论支持下。

网友E:
阉割版芯片问题太多。买的两个阉割版感应灯。用了没多久就都出问题了。来人不亮。还是全功能的芯片靠谱。还能调死区时间。比阉割版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阉割版芯片问题太多。买的两个阉割版感应灯。用了没多久就都出问题了。来人不亮。还是全功能的芯片靠谱。还 ...

EG4002 QXSR012 BISS0002这几种都用过了,最早的EG4002做的太阳能板子都在院里用了一个多月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鼓励

网友G:
   又是90CM,我又看到了。
可调参数的元件,要和其它元件尽量分开点,那么大电烙铁下去,旁边的也掉下来了。
不对称感觉好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是90CM,我又看到了。
可调参数的元件,要和其它元件尽量分开点,那么大电烙铁下去,旁边的也掉 ...

您真是好眼神。。。 在做的时候是按毫米算的,老是记住90了。
0603不是风枪焊嘛,我用烙铁都焊不好。

这个太小了,一厘米不到的宽度,想要对称,就只能做6个灯珠

网友H:
要是有套件就更好了,毕竟主要的几个零件难在一个网店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有套件就更好了,毕竟主要的几个零件难在一个网店买到

都是包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要让您失望了,哥们,这小玩意咱们在论坛折腾折腾还是可以,不可能批量生产的,咱们再怎么折腾,也 ...

可以配好物料,出散件就行

网友:
后面能做个18650(26650)的贴片母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