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换下令人不爽的迫击炮,装上华硕b360

楼主(2020-12-04):
机缘巧合,收了一块华硕,主要看中大板,pcie插槽做。。。拆下b360m吃灰,换上阿索斯。。。
板子黑不溜秋的,高级不高级呢,仁者见仁

这里有磕碰损伤,卖家说不影响使用,随便适

接口不错,usb2.0*4 3.0*2 3.1 g2 *2

换个角度看伤情,几层覆铜之间应该没有挨着,不然上电肯定爆了。

tuf系列

sata 标配 6个 这个比迫击炮强 (有4个)

检查cpu针脚 没歪  话说英特尔的这几代都是这鸟样,容易干歪了,特别是自以为保护的那个cpu盖板,不会弄的不要拿来往上该,不要手欠 不要手欠 不要手欠

显卡被暴力拔过,卖家说没问题,后试机确实没问题

背面 还刷了漆的,不错噢不错

还有时间 18年11月12日

cpu座子

主显卡插槽还有问题是 被暴力拔出显卡的时候干掉了 卡扣

老机箱已服役12年了吧

拆下

8500

内存 威刚的 8G*2 16G

两块魔蝎的pci-e转sata 马牌主控的,当时有更便宜的,没买 据说便宜的那款还得单独装驱动

显卡 七彩虹 1066

标签

上机,想起图拉丁有段时间流行的打硅胶方式,,,妥妥的。。。懂得老哥应该都见过那动图吧

包包一层

两热管,也够了

上机好了

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

还好还好
拖了拖了

哦啦米哥。。。

完贴

网友:
标签扣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个洞

网友:
洞不至于 飞线 短线倒是很大可能,不然不会贴个标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网友:
现在大牌的主板都是黑色的,最痛恨这种,很难发现灰尘和异常

网友:
PCI-E破损有可能不能满速,用GPU-Z测下

网友:
我关心是价格了,除了边角有点瑕疵外,整体还不错了

网友A:
主板分层的位置建议用环氧树脂AB胶进行固化,避免上机时间久了出现乱七八糟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三个风扇显卡不错,万一有一个液压轴承抱轴,另外两个能应急散热,而我1055T农企主机才一个风扇显卡,抱轴后温度保护关机,干脆改成双滚珠轴承避免抱轴。

网友:
瑕疵主板应该非常便宜吧。。。我的B360好像当时一百多从黄鱼赌来的。。。

网友B:
pci-e转sata要4x接口的速度才快,1x的好象最高才35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分层的位置建议用环氧树脂AB胶进行固化,避免上机时间久了出现乱七八糟意想不到的问题 ...

也是哈,下次清灰的时候在弄了。不想再去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转sata要4x接口的速度才快,1x的好象最高才350M。

速度没啥要求
就算4块插满了,速度也有80M
但实际情况很少有4个同时读写的时候。所以也不管了

网友:
哪个磕到的角 我一般是磨掉  旁边只有键鼠 没什么线路的

网友:
迫击炮7相供电,华硕6相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升级了,可以高兴的玩游戏了。。。。

网友:
楼主要这么多SATA借口看来岛国教育动作片不少啊

网友:
还在用775的路过。。。

网友:
还在用478的路过

网友:
用gpuz测下pcie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