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七喜大水牛台机电源PP345EAA拆解,给风扇清灰上油

楼主(2020-12-04):
这个电源是老爸捡的第一台主机箱里面的,通电风扇嗡嗡响,太吵人
拆开打理一下

功率240W

年龄不小,都上五年级了

过渡期,并口和串口的电源插头都有

风扇在出风口

开壳了

电源插座上补焊有额外的X和Y电容
不焊,EMC过不了?

板子正面
散热器还算厚实

输入侧
共模扼流圈和高压电容

电源PWM控制芯片为杭州士兰微的SC6105B

芯片简介

厂家给出的应用电路

俩13007为初级侧主开关管,2A、600V的MOS是辅助电源开关管

夹缝中的变压器

输出侧
整流用俩20A的肖特基管

输出一堆扼流圈、电解
电解都没怀孕

这个假负载的腿脚上为啥还刷漆了?

散热风扇
就是它嗡嗡响,应该是油干了

盖子上还有个PFC电感

经常在坛子里看到假PFC
仔细观察,这个应该是真的

楼下拆风扇

楼主:
风扇上灰挺多的福建?

揭开贴纸,还好里面不是封死的

抠掉橡胶堵头就看见轴了

干脆把扇叶拆下来清理
拿掉塑料卡簧

电机定子

单霍尔集成驱动器

油还有,就是发黑了

以往用缝纫机油干得快,这次就加了车用机油
转起来终于没声音了

最后附上网上找到的参考台机电源电路图

小功率电源,设计还算规矩,用料也一般,简单打理一下先用着

网友A:
谢谢分享。当年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七喜。

网友B:
元首辛苦了!风扇直接换个双滚珠轴承的风扇,一劳永逸!

网友C:
技术一流,拍照技术也一流,看着爽

网友:
七喜电源还是诚意满满啊

网友:
楼主99还是98年的?这么年轻!

网友:
用这么多年的电源,电容也都老化了吧,波纹也会不稳定。

网友:
风扇应该加通用3#锂基脂油,不易挥发辅佐性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当年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七喜。

当年偶是自攒,K7、600MHz,花了70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偶是自攒,K7、600MHz,花了7000多

我花了一万多。当时的电脑是天价啊。

网友:
看起来大水牛比金河田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偶是自攒,K7、600MHz,花了7000多

九几年的时候我父亲家里也不可能有电脑,要玩游戏只能到姥姥家那游戏机,画图软件只能到父亲单位用电脑,当初奔腾一代要1万多元家里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偶是自攒,K7、600MHz,花了7000多

哈哈,满满的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辛苦了!风扇直接换个双滚珠轴承的风扇,一劳永逸!

木有呀,就只能将就了,坏了继续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一流,拍照技术也一流,看着爽

拍照技术偶还是有自信的

网友:
前天晚上也修了个大水牛,版型一样,只是风扇不一样,我修的那个是底部大风扇的。原因是用了10多年吧,滤波电容怀孕,干掉一块硬盘。原电容是10V1000UF,从老主板上拆了4个16V1500UF的电容换上好了。

网友:
这散热外观,好多山寨用的一样的

网友:
风扇我也是修为主,加的机油。
刚刚买了3号锂基润滑脂,以后改用这个。

网友:
这就是山货,,,真七喜品牌机电源不可能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