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坛里的老酸菜们,请给我推荐一款老虎钳,剪光纤电缆用的

楼主(2020-12-04):
本人经常搞光缆熔接,要剪断里面的磷钢丝,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钳子不好用的话,使尽吃奶力也搞不断,容易剪断的老虎钳也买过,但往往剪不了几下又崩口了。

脆和韧就是一对矛盾体,平常买到的工具,无法求全。不知道哪位用过好用的老虎钳,麻烦给我推荐一下。

看下面的这把,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非常的爽,小光缆里面的磷钢丝,一剪一个咔嚓。拿到工地上剪芯径2.5左右的磷钢丝,没几下就崩口了。

网友:
老A斜口钳。水口钳,老虎钳。
剪钢丝还是用斜口钳吧。

网友:
不太懂,看那个没线芯的切口那么整齐,是老虎钳剪得吗?钢丝角磨机细致点能行不?

网友:
买个断线剪呀

网友:
用专门的剪线钳吧

网友:
可以买专门的电缆剪

网友:
凯尼派克走起

网友:
用这些杂牌工具当然不行,凯尼派克斜口钳适合你。

网友:
看这电缆的结构好像不是老虎钳该干的活吧?感觉切割或锯断更合适。

网友:
里面的一根一根剪断吗?买好点的应该可以

网友A:
你需要一把飞龙或吉多瑞的老虎钳:

网友:
电缆的平齐剪口一般用液压的,手工建议10寸以上的电缆剪钳  或者棘轮式电缆剪 。

2.5MM 的钢线用锯子切口平齐,锂电角磨?

网友:
不差米都用凯尼派克.

经济实用的都买断线钳来专对付钢丝.

网友:
TB查了下,这钳不便宜啊!还是用错了工具,不能用这个剪钢丝,估计就算凯尼派克都一样,还是老老实实买个断线钳,便宜又大碗!

网友:
海啸,波浪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或是整个京东京造钳试试水也行

网友:
2.5的钢丝用老虎钳剪!有多少也不够你用!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一步到位上凯尼派克双铰接斜口钳73 72 180或73 72 180F(就是图里这两把),现在能买到的斜口剪切钳里的“钳王”,长度适中结构紧凑重量轻,剪切省力50%,可剪3MM弹簧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把飞龙或吉多瑞的老虎钳:

最大1.6MM的钢丝剪切能力估计有点勉强啊……… 感觉他最低也得上凯尼派克01系列老虎钳或74系列斜口钳,最好是直接上73省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