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请教下移动硬盘写入保护问题

楼主(2020-12-04):
请教下1.8寸移动硬盘盒写入保护问题不能格式  里面是从MP4拆下的1.8寸硬盘   用DISKGENIUS硬盘检测软件也格式不了 图中出现连接的移动硬盘图标是带个锁锁住图标  请教下是怎么回事         Fri Dec 04

网友A:
锁了0磁道,需要密码才能在BIOS里解锁,否则不能对硬盘做任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了0磁道,需要密码才能在BIOS里解锁,否则不能对硬盘做任何操作!!!

里面硬盘是在MP4拆下的  要是不知道密码能不能解锁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硬盘是在MP4拆下的  要是不知道密码能不能解锁 还有其他方法吗

装回MP3看看能不能用,能用就是有锁,网上查查能不能查到密码,不能的话只能当拆解材料回点M币!!!

网友:
估计是锁住引导区写入了播放程序的固件吧,,要解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回MP3看看能不能用,能用就是有锁,网上查查能不能查到密码,不能的话只能当拆解材料回点M币!!! ...

装回MP4(是爱可视AV500的MP4)还能用  就是装在硬盘盒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