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2万能充(超力通L-3310,亚力通YLT-S539)

楼主(2020-12-04):
早期时代产品,没什么好说的,无聊手痒又一帖,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

这贴纸,估摸是型号了,竟扯先进了,就先拆你,这接口,早年听磁带机常用

背面,

开壳,插头固定已经废了

电路正面,可见是13年的板子,牛屎大脑加电阻加led检测检测充电多少之类的

背面

s8050和13001组合自激振荡,一共三个三极管,奶n的,封装全偏了

就这样,这不扯犊子嘛,另外两个电池触点没连接,看焊点这外接线也不像是谁折腾过的。全家福

另外一个,标签贴纸还完好

背面型号其他

开壳

差不多的电路,收工,谢谢观看

网友:
想当年,手机电池可拆换的年代,谁手上没有几个万能充呢

网友:
类似的我还有好几个。也别说,这种充电器除了充电电流小一点,输出电压通常略低于4.2V(所以那时很少将电池充坏的),现在在有些场合还能派点用场。只是脉冲比较大,别用在有数字电路的电路中。对于开关电源的初学者,用于学习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也不错。

网友:
感觉比飞毛腿万能充还垃圾多了

网友:
经典啊,
这些充电器,
专门帮忙把电池搞怀孕

网友A:
牛屎芯是4运放,相当于3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芯是4运放,相当于324

兄弟,谢过了,一句点醒梦中人

网友:
楼主的封装问题,我在山寨电脑风扇遇到过,没多久铁引脚276霍尔出问题,网购每颗5角钱兼容引脚277霍尔,做工比山寨风扇自带好很多,磁钢不吸铜引脚。

网友B:
东早年适用,如今过时了,充电电流大小,好处是能自动识别电池极性,自动转换,当然,对没电的电池也是克能为力,甚至能充反电池极性。

网友:
以前海陆通,亚力通,超力通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飞毛腿会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早年适用,如今过时了,充电电流大小,好处是能自动识别电池极性,自动转换,当然,对没电的电池也是克能 ...

真假?不可能吧,会充反极性,第一次听说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假?不可能吧,会充反极性,第一次听说耶

会的,1v以下的电池签别不出来极性,充反过,好在发现及时,放尽电再反过来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