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诸位大佬,四平方多股铜线缆,最大负载多少

楼主(2020-12-04):
请教一下诸位大佬,四平方多股铜线缆,最大负载多少

网友A:
看你要带什么负载了,三相还是单相,感性还是阻性的,因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带什么负载了,三相还是单相,感性还是阻性的,因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的 ...

感谢,,

网友:
家里用,短时间6kw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B:
4m²多股铜线可以长时间带载30-45A,但必须是国标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带什么负载了,三相还是单相,感性还是阻性的,因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的 ...

四m²线一般交流是三相,直流肯定是阻性吧。

网友:
十下五,百上二。。。铜线升级算。4平铜线按6平铝线算,过电流6×5=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4m²多股铜线可以长时间带载30-45A,但必须是国标线。

谢谢您呢解答

网友:
退休电工告诉你,绝缘材料不同,施工方法不同,安全载流量不同。还是查一下载流表吧。

网友:
短时间40A没问题,长时间还是30A以内比较保险

网友(2022-02-12):
九楼是对的,7楼的比较片面,估算可以。电缆载流量首看绝缘材料,再看敷设方式,其次看环境温度,还要看敷设长度校验压降等。一般交联聚乙烯绝缘线管中明敷环境温度不超35摄氏度,4平方长时间工作不超过25A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