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易热风枪有风也有热没有成功!

楼主(2020-12-04):
(图片)

网友:
热风枪的发热部分功率至少要几百瓦

网友:
t12去掉温度控制功率全开,再控制下风量,估计也是能搞定低温锡的

网友:
70瓦的t12你拿来当焊台发热丝用是不是有些为难人家了

网友A:
气管太细,风道跟电热吸锡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管太细,风道跟电热吸锡器不同,

感觉风量合适,一般要吹多长时间

网友:
风太小了,热量传不过去。

网友:
有条件你可以这样试试:剪一段紫铜毛细管(制冷配件)密缠烙铁头上,针头插入毛细管一端进风,毛细管另一端出风

网友:
找张抽纸实验,出来的风对着纸吹10秒左右能让纸变黄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