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个月买了一台氩弧冷焊一体机

楼主(2020-12-04):
双十一活动买的,两千七百多,储能式的也问过,那种太贵,要六千多,不是一般玩家能接受了的,今天拆开换线,原配的电源线太短了,顺便拍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好像我们论坛里也有人在研究冷焊机,可以参考一下,需要拍其他地方再@我

网友A:
我想知道冷焊时的电压是多少?不用氩气能冷焊什么金属?

网友:
看起来挺高级的

网友B:
焊些铝片 、电池转镍看看效果

网友:
牛人,厚薄通吃

网友C:
看内部元件布局,跟氩弧焊焊机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冷焊时的电压是多少?不用氩气能冷焊什么金属?

冷焊的电压我不知道怎么测量,好像它里面有高压引弧,如果直接接万用表测量会不会把表烧掉?

这台说的是主要焊接不锈钢厚薄板、碳钢板、金银铜之类的,大部分的场合即使没有氩气也能焊的,只是焊口会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内部元件布局,跟氩弧焊焊机大同小异

我理解就是氩弧焊机+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些铝片 、电池转镍看看效果

电池这块我不懂,这个活不应该是点焊机干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焊的电压我不知道怎么测量,好像它里面有高压引弧,如果直接接万用表测量会不会把表烧掉?

这台说的是 ...

有一个主电源,是焊接用的。那个高压是引弧用的。估计跟典型的氩弧焊电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主电源,是焊接用的。那个高压是引弧用的。估计跟典型的氩弧焊电压一样。 ...

装回外壳的时候看到机器底下有个铭牌,上面标注了一些参数,但我不懂含义是什么

还有散热片上用的两种管子,一并贴在这里

网友D:
装修时候看到工人用过这个,点焊连接不锈钢一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修时候看到工人用过这个,点焊连接不锈钢一流了

要用氩气不?

网友E:
LZ应该把照片上的厂家涂掉,保不齐真有较真的,比如某固态,这玩意好像有氩弧焊机通过外接控制器改装的冷焊机,就是不知道没有氩气能不能焊,手工焊玩不转看着冷焊倒是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冷焊时的电压是多少?不用氩气能冷焊什么金属?

据说氩弧可以改装冷焊,闲鱼上有个成都的哥们儿在弄,几百块钱。

网友:
铭牌上第一个是不是点焊?

网友:
之前在网上听说过冷焊,大多数是瞬间特高温。另一种太空上真空冷焊,两个金属表面没有任何氧化层空气层,会发生金属粘连在一起,导致卫星太阳能板无法打开,后来需要在两层金属之间增加固体润滑剂防止冷焊粘连。无热焊接更好,要是能普及修手机芯片无需热风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些铝片 、电池转镍看看效果

电池会炸的。

楼主:
氩气要用的,不然焊口氧化发黑,成型也不好,我看楼上很多人都嫌氩气麻烦,其实并不难,网上买个国标的15L钢瓶才200多块钱,可以拿去气站充装,个人业余玩玩一瓶气能用好久,钢瓶切记要买国标的,不要买厂标的,厂标的气站不认不给充装

我这个大气瓶旁边这个小的就是15L的瓶,高度1米出头,重量不到40斤,挺轻便的,完全可以在家里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应该把照片上的厂家涂掉,保不齐真有较真的,比如某固态,这玩意好像有氩弧焊机通过外接控制器改装的冷焊 ...

既然是拆机,为什么要把厂家涂掉?是好是坏,起码可以给别人评判!如果涂掉了,拆机意义将去抢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