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遭遇暴力的可怜电机,还能做啥呢?

楼主(2020-12-04):
可怜的电机看图吧:多处暴力痕迹,通电看到输出转速与卷窗帘机差不多,可以d个电动窗帘不?

网友A:
磁铁碎了,磁极方向会改变,不能正常使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碎了,磁极方向会改变,不能正常使用了吧?

通电还能转动,估计功率会大折扣的,如果有磁靴更换能好些。

网友:
电机不错,可惜废了

网友:
至少能留下一颗转子,再找个口径差不多罩极电机定子,试试做一个串励电机模型,觉得太慢无力改成并励电机。

网友:
是不是堵转造成的?

网友:
按摩揉虐器电机?

网友:
直流电机,磁石碎了,不好配,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