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彻底根治老版天猫精灵智能控制盒过热死机问题(34图)

楼主(2020-12-04):
我是一个懒人,很懒那种,走几步路去开关灯对我而言也是件麻烦事,所以当天猫精灵智能控制盒出来的时候,我毫不犹豫买了一打
图1,2

然后我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坑,超大。
这货主要是由供电,蓝牙,继电器三部分组成
图3,4

SM7033P是一款恒压控制芯片,能提供小于150MA的工作电流,主要是把220V交流电变成低压直流电,本机中实测输出电压是14.08V
图5,6

HT7530是一款低电压差电源稳压IC,也就是所谓的LDO, 在电路中把14V电压降压到3V给蓝牙芯片供电
图7

蓝牙芯片用的是瑞昱REALTEK公司的RTL8752C,模块和主板用四根插针相连,但实际上只有三根针起作用,Y脚是空脚。W脚是控制信号。开灯的时候输出3V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给继电器上电,继电器吸合,接在OUT端口上的灯获得供电。
图8,9,10

这货可以用天猫精灵音箱语音控制,也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可以说相当方便。但是好景不长,装上没多久就发现这玩意变成了鬼灯,不用人控制,就会自己一开一关的,吓不吓人。后来有在论坛里面看了几篇类似经历的帖子,才知道原来这货有个通病,容易过热重启,然后就自己一开一关的吓人。

论坛的网友是把外壳脱脱了,让这货裸奔。我试了效果不佳。
然后我尝试把它装在灯外
图11

给外壳打孔
图12,13

从笔记本散热片上拆铜片给SM7033P加强散热
图14-17

效果都不行

有点纳闷,因为没有热成像仪,只能用红外测温枪一个点一个点的测量,一测吓一跳。没有放进灯里,就在外面测量,室温25度,通电30分钟后,主板温度达到70度。放在灯里面不得到90,100度嘛,难怪会频繁死机。
然后发现板上不是一个发热点,居然有三个发热点

其中SM7033P是57.5度
图18

电感60度左右

继电器最烫,67.4度

知道原因就好办了,电感这个没办法,要解决只能找线径更粗的电感,不好找,所以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

其中继电器最烫,一开始我怀疑厂家采用的这款继电器品质不行,换了款同规格的上去还是相同故障。
图23

这个继电器控制电压是12V的,但是主板上的供电是14V,实际上是超压使用。我打算降压使用,电压越小,电流也越小,发热就越小。用过继电器的朋友应该知道继电器工作电压其实是比较宽泛的,12V的继电器在9V左右都能正常工作。实测,这款继电器在7V左右可以动作,但是不稳定。8V左右可以稳定工作
图24,25

SM7033 的输出电压值是由R1,R2设定
图26-29

Vout=Vfb*(R1+R2)/R2=2V*(R1+R2)/R2,原机R1=22K,R2=3.6K,Vout=2*(22+3.6)/3.6=14.22V,实测是14.08V

为了安全起见,我把R1改成12K,输出变成8.5V
图30

这样改动后接到灯里面,正常工作两小时没有死机,改造成功

后来我又购进了新版的天猫精灵智能控制盒。新版的控制盒是全面改动,供电改成SM7015,蓝牙改YC1658(疑似),继电器改用常规尺寸的,改进后的控制盒不仅功能更完善,而且发热极小,工作半小时后仅微热。
图31

大体积的继电器是不是效果更好呢,于是我给电路板换上一个SRD-12VDC-SL-A ,板上实测,发现大体积的继电器功耗确实比原机的GKT78-DV12V-A继电器小,在14V时,电流小39MA,在8.5V时,电流小26MA。
                                                                           14V         8.5V
GKT78-DV12V-A(原机,黑色,体积小              106MA        73MA
SRD-12VDC-SL-A(新换,蓝色,体积大)         67MA        47MA
图32

所以有了以下的最终版(拆掉输入插座,改连线,保险用贴片的放在背面,继电器要重新打孔,飞线)
图33,34

因为换的继电器更大,孔位不对,要重新打孔和飞线

总结,如果你比较懒,那么只把22K电阻R1换成12K就能正常工作,如果你不放心,要求更稳妥,并且手上有大的继电器,那你可以考虑重新打孔飞线换新的继电器上去,毕竟大的继电器发热更低,更稳定

网友A:
文章才头提到懒,但后面感觉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啊,多的事都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章才头提到懒,但后面感觉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啊,多的事都搞出来了 ...

是啊,电子产品还是买成熟好,刚出的东西可能稳定性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
我都懒得改了

楼主:
我是手上数量太多,不得不改

网友:
鬼灯这个,确实比较烦人

网友:
身处人口密集区,电磁环境已经非常恶劣

懒?可能真的会使癌发作……

网友B:
继电器线圈越大电流越小,有没考虑用固态继电器,自己搭一个,比继电器体积小。

网友:
谢谢分享,真的很会折腾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宝贝儿。。。。。

网友:
我买的两个也一样,接上去不到五分钟灯就闪,问卖家无果,一直懒得搞,现在闲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线圈越大电流越小,有没考虑用固态继电器,自己搭一个,比继电器体积小。 ...

固态继电器体积一般比这个继电器大

网友:
居然这么多,送我一个

网友:
蓝牙不稳定应该会断开又重新连接天猫精灵

网友:
不错不错,我在就发现过热的问题了,但是我的目前还没有出现过死机的情况,下步也改造下以绝后患

网友:
没有我聪明,我三年前装修的时候就全部用了易微联,所有的灯的正极都接到控制箱里。小爱同学随便叫!后来又给窗帘也加了易微联,再也不用按遥控器开关了,一觉睡醒直接叫小爱同学。

网友:
难怪我家的风扇灯装了一个天猫控制器后就死命的闪灯,怪吓人了,果断拆掉了。。也没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