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太短命

楼主(2020-12-04):
.

我的汽车钥匙就是CR纽扣锂电,用来半年就得换电池,现在的纽扣电池假货普遍。我想用小型的聚合物锂电替代纽扣锂锰电池。体积差不多兼容,电压3.0:3.7    电量70mah: 160mah。

不知道互换可否,电压差0.7不知道可否,

网友:
试试看。设计是纽扣电池,应该没问题,要么用了假货,要么遥控器有问题了,1616的电池都用了七八年没问题

网友:
买块好电池就行了呗,10块钱包邮的松下,或者南孚,一般用两年没啥问题

网友:
何苦呢,松下旗舰店1620才多少钱一粒呀,我一买就是十粒起步

网友:
7年多了还是原装的电池,没感觉缺电,制摇控距离没感觉变短!
建议测试一下静态功耗,也可能是设备问题!

网友:
原车钥匙自带的2016电池用了10年了,还有电能用不用换

网友:
不能,别看锂电是3.7V,充满的话可是4.2V。不能通用。

网友:
估计是你的钥匙有问题了。

网友:
3.7V充满4.2V    +1.2V

网友:
遥控用的一般不按就不会通电,怎么可能用那么快。

楼主:
我在网上邮购了10块1620.   相当于2元一节,结果到家一用没有好用的,都是过期没电了。

网友:
一些坛友回复用几年甚至十年你们怎么用,一般都是机械钥匙开关门吧,正常用一般两年左右就要换

网友:
体积合适焊上用就行,我就是这么用的。现在很多车型有遥控器侦测功能,遥控器不按按钮也工作,除了原配电池可以用两三年,网上买的电池良莠不齐纵使你有一双火眼金睛也难辨真假,正好以前屯了些小型电芯,用了几个月还没充过电

网友:
纽扣电池还是买松下的  工业包装那种的买过一板 用万用表测量 一致性超级好  寿命还长

网友:
串个D,应该可以

网友(2021-03-19):
一般日系车钥匙纽扣电池可以轻松用个三年以上,国产车就不清楚,照理差距应该不大

网友:
我有个十几年的原装遥控器电池还有电

网友:
松下旗舰店买的从来没出过问题。
价格也不比山寨货贵多少。贵几块钱连一包烟都买不到,何苦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10年没有换过,还好用

网友:
12年一月上牌车,到现在遥控器还是原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