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X战警WARSUN 3010手电筒,解决电池接触不良

楼主(2020-12-04):
这个买来好久了使用还行吧,毕竟才几元的活动款吗。可前天拿出来突然不亮,接上充电器可亮,难道是电池报废了?只能开拆,找了半天才找到怎么拆开,这个设计还算可以的,基本上可无损拆开并还原。拆开才知道,这个内置电池还搞个电池弹簧,既然内置了为何不直接焊接呀?这样弹簧接触不良就会不亮的。拆解中也是时亮时不亮,直接把电池焊接上就是,这个不加电池保护板了,加了保护板没电时会完全不能点亮不能救急用下的。

网友:
这款我也买了一只,价格当真是实惠,前段时间也拆了,电池是弹簧的,其实这弹簧顶得很紧,我觉得还不如设计成焊接的,因为这电池本就不是随便能拆出来的,它也不需要把电池拿下来充电。完全可设计成焊接的,那就不会出现电池接触不良的问题,中国很多产品设计就这样,没有用心设计,设计人员没有实际体验使用感受。

网友A:
不设计成焊接,可能是利于装配吧。
反正我到手是换了电池的,原装电池一看都很差劲,换了一节笔记本拆机电池上去,现在这支电筒早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计成焊接,可能是利于装配吧。
反正我到手是换了电池的,原装电池一看都很差劲,换了一节笔记本拆机电 ...

原来不是一直没拆吗?好好的真没想到要拆开换呢。

网友:
我也这个,用着用着不知放哪儿了

网友:
看懵逼了,手电没有散热??

网友:
手里的t6 电筒也接触不良,摇晃几下可能就好了。 就那种黑的可伸缩的 前几年网上特多的

网友:
完美拆解啊!

网友:
挺不好拆的。
超出打赏限额。。。。。。。。。。。。。。 老友们都生疏了

网友B:
偶在灯板后加了铝块散热,应该能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在灯板后加了铝块散热,应该能耐用点

灯板下有个铝片,只是没用硅脂,这手电功率不大,亮度不高,发热没感觉到,C8高亮度时手能感觉到热,这手电根本没感觉热。

网友:
撸过3个,便宜货里这个算好的了,拆解也方便,家里完全够用了。

网友:
高大上的名字哈哈,结果里面。。。。。

网友:
坑多多3.6元一个入手的微笑鲨615手电筒,看起来和沃尔森6010基本相同。到手换了笔记本拆出来的绿皮松下电池,灯珠换了淘宝1块多钱一片的LG 3535 五瓦灯珠,色温6500K。灯板和超薄散热片之间上了绿豆大一点硅脂,顺便把散热片的鳍片翘起来一点,好和筒身接触,增加一点点散热能力。感觉坑多多3.6元包邮还是很给力的,在价格面前,什么散热、寿命都是浮云。变焦筒挺适合走夜路或者散步用,光斑大且均匀;不像光杯手电,中心光斑亮度太高,显得刺眼。这个价还是值得入手,哪怕不是拿来改装

网友C:
又弄了一支来改,这次玩个XML2灯珠。其实整体效果和小灯珠差不多,就涂玩一下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C:
又弄了一支来改,这次玩个XML2灯珠。其实整体效果和小灯珠差不多,就涂玩一下 ...

有两只烧一只,懒得改,手电太多。

网友:
这款可以改单档吗?单档用的最多。

网友(2021-04-06):
我的也坏了,开始是开关坏了我重新焊了下。后来线路板上开关焊点旁烧坏了。干脆报废吧

网友(2021-11-12):
请问一下,伸缩头是金属的吗?还是只有机身是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