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3.3V芯片,大电流,应用MCU供电,3.3V稳压源

楼主(2020-12-04):
MCU供电一般是2.5V-5V之间等等都有,1.2V需要升到3.3V的升压芯片来稳压输出3.3VMCU供电。
同时1.2V的输入电压低,说明供电端的能量也是属于低能量的,对于芯片自身供货是也要求高。可以满足的升压芯片,就PW5100来满足要求了。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的 PFM 同步升压 DC/DC 变换器。
产品特点
最大效率可达: 95%
最高工作频率: 1.2MHz
宽输入电压范围: 0.7V~ 5.0V
输入静态电流: 10uA
固定输出电压:3V3.3V或者5V
输入开关电流:1.5A最大
⚫ 另外产品PW5200A,是可调输出电压版本

网友:
这种芯片,少量估计不好买

网友:
我买了   5100-5v和5100-3.3v都买了。淘宝有店。芯片3毛4毛  运费6元。回来组了一个5v的。空载测试没问题。带载能力没测,因为懒。哈哈哈

网友:
待机电流没说

网友:
这是静态电流。电源电压4.1v   静态电流在9.4和7.8之前跳变。完全符合描述的10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