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的转接贴问题

楼主(2020-12-04):
借用大佬一个图用一下,IS903用转接贴BGA316的颗粒,是新款的转接贴,如果是单颗粒4CE,那么贴一个颗粒4CE的分布是BK0,BK2,可以正常量产,如果是两个颗粒贴满就是8CE,
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是第一个颗粒是0,2  第二个颗粒是1,3  这种情况IS903是不能正常量产的,CE变成交错了,不知道用老款的转接贴可不可以,新款的转接贴转接固态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惜IS903固件早就不更新了,

网友A:
不光是交错问题,而是903主控板第二闪存位只支持4CE,所以BK3实际没有和转换帖的CE4/5相连。有时间的话把转换帖CE4/5改回到CE2/3位置去,或者买旧版转换帖。

网友B:
我感觉第二个颗粒的ce不是在bk1,bk3。你可以拆下第一片,只留第二片,看下ce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第二个颗粒的ce不是在bk1,bk3。你可以拆下第一片,只留第二片,看下ce分布。 ...

我是用方力的黑色的板子,单贴第二面居然是显示8个CE,已经清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交错问题,而是903主控板第二闪存位只支持4CE,所以BK3实际没有和转换帖的CE4/5相连。有时间的话把转 ...

单颗粒64G,只显示32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方力的黑色的板子,单贴第二面居然是显示8个CE,已经清空了

我感觉是ce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ce溢出了。

你不是有老的转接贴吗,有空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是有老的转接贴吗,有空试一下吧

老款的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