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磊科240W 16+2POE 交换机拆机

楼主(2020-12-04):
磊科240W 16+2POE 交换机拆机 这交换机有240W功率吗。

网友:
百兆还是千兆的

网友:
光交换机是不会有这么大功率,但是加上POE供电最大的标准,这个功率是可能的。

网友A:
电源板已经告诉你120W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写的很清楚120W

网友:
RTL8367S千兆交换芯片

网友:
看里面有两组电源,一个标120,两组应该是2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已经告诉你120W了。

目测是2个120w的电源

网友:
poe供电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