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超薄电磁炉c21-rt2148(修不了了cpu挂了 买新的不带程序)

楼主(2020-12-04):
朋友送修 我感觉挺新的怎么就挂了 美的太不行了吗 拆开一看 原来是进水炸了 初步看保险管没事 问题不大 万用表测桥和igbt没事 测量炸断铜箔附近三个in4007有短路的有不通的 肉眼其他没问题 初步更换三个m7试试 先出去一趟 回来换

更新 换上三个拆机4007发现通电依然无反应 后怀疑付电源vip12有问题 直接更换 发现原机型号是pn8124f 百度可以用12/22代 只需34脚加18v稳压管 正好主板给留了位置 直接操作 上电 还没反应 恼火 测电压! 18有 5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7805周边电容全下下来 测量没事 7805搞下来 二极管档 测板子 5v输出对地短路 心想不好 要完 把cpu搞下来 不短路了 最终还是印证了想法 cpu挂了 淘宝逛一圈发现都不带程序 空白片片 凉凉 装起来扔一边吧!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在用的这台也是美的超薄型的,数码管开机自检笔画不缺,但进入工作状态时,笔画显示不全。。。。。。。

网友B:
这里面灰也不少啊,居然不是油灰而是土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在用的这台也是美的超薄型的,数码管开机自检笔画不缺,但进入工作状态时,笔画显示不全。。。 ...

这个就不懂了 没遇到过这种 是供电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灰也不少啊,居然不是油灰而是土灰。。。

哈哈 拿来得有一个月了 一直没空弄 在外面放的

网友C:
这种超薄机器一直占据市场了,想不到做工也是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懂了 没遇到过这种 是供电问题吗

不是。供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供电正常。

不懂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超薄机器一直占据市场了,想不到做工也是不错了

散热片那么小 缩水哦

网友D:
炸铜箔那咋瓜成那样啦用棉签加酒精洗不掉?强迫症看到表示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铜箔那咋瓜成那样啦用棉签加酒精洗不掉?强迫症看到表示很不爽

刮省事儿

网友E:
先洗洗吧,这板子太脏了吧。

网友F:
这么多土,刷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洗洗吧,这板子太脏了吧。

没得休了 刷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土,刷干净啊。

不用刷了 没得玩了

网友G:
感觉电磁炉可以改造成高频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电磁炉可以改造成高频烙铁

不会玩儿啊

楼主:
额 又逛了一圈 发现真的有一家卖拆机片且只有一家 9.9运费十 20块一个拆机芯片 又看主板 最便宜的拆机主板25包邮 尴尬 这电磁炉帮别人修的 我又不好意思要钱 这添钱修又不合适 弃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又逛了一圈 发现真的有一家卖拆机片且只有一家 9.9运费十 20块一个拆机芯片 又看主板 最便宜的拆机主板2 ...

你咋确定是CPU坏了,具体是神马症状?

网友:
额,没注意帖子下面的更新内容,看来确实是CPU挂了,这CPU很冷门,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