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共享打印机 神奇的问题。

楼主(2020-12-04):
4台电脑WIN7系统组成的局域网,共享2台打印机,本机(实际连接打印机的那台电脑)显示打印机的首选项和应用程序里的打印设置界面是中文的,共享的那三台电脑显示的相同内容却是英文界面。以前正常,突然不知道怎么的就变了。

四台电脑,1、3 接了2台打印机,设置共享(中文界面)。2、4电脑添加共享打印机,昨天界面突然从中文变成 英文的了。

网友A:
重装驱动,安装时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驱动,安装时选中文。

打印机实际连接的电脑,界面正常,是中文的。通过网络共享的电脑显示不正常,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fb0ba40b5ec3800f3ec5f71.html

不是这个问题,问题详见 5楼,我的回复

网友:
设置是中文还是英语影响大么?多学习学习就克服了2333

网友:
别提了,最近折腾共享打印机快疯了。

网友C:
共享那废物还是别用的好,推荐用USB网络打印,基本不需要维护,爽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享那废物还是别用的好,推荐用USB网络打印,基本不需要维护,爽得不要不要的... ...

说的太有道理了。我是深受其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享那废物还是别用的好,推荐用USB网络打印,基本不需要维护,爽得不要不要的... ...

不太现实,那屋里 4台电脑,2台高速黑白打印机(网口),1台彩色激光打印机(网口),2台A3幅面彩喷机(usb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现实,那屋里 4台电脑,2台高速黑白打印机(网口),1台彩色激光打印机(网口),2台A3幅面彩喷机(u ...

用过都说好...

网友:
另外的单独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现实,那屋里 4台电脑,2台高速黑白打印机(网口),1台彩色激光打印机(网口),2台A3幅面彩喷机(u ...

网口的更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口的更好办。。。。

网口的都搞定了,就这两个彩喷是USB的,突然间变了。

网友:
你可以把打印机接到需要共享的电脑上,实机安装驱动,然后在局域网共享

网友E:
网口的共享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口的共享好搞、

网口的不用共享,全部实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