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3280-10钳流表拆解

楼主(2020-12-04):
先看看正面图

再看看后面图

开机

拆机

不是牛屎芯片

钳口打开的设计

测精度看看
自动量程,表是好表 反应有点慢,但能用

网友:
谢谢分享。。。。。好婊。。。。好婊。。。。。

网友:
挺好的表,就是日置时不时会弄出个非标接口,不好配

网友A:
不能钳直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钳直流的吧

是的 不能钳直流

网友:
钳流表的工作原理是啥?电磁感应吗

网友(2023-08-16):
3个可调电阻都是啥功能,对应调节哪个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