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裤子都脱了给我来这个】我这马桶没法加密封垫吗?在线等

楼主(2020-12-04):
因为漏臭水,所以判断密封垫不行了。但是打开后发现下方是8字眼,而且原本就没有垫。买来的密封垫和地漏的尺寸可以配合,和马桶目测不行,这这这,然后是好?密封垫泡沫挖掉一块也感觉不行啊,会放不平马桶的感觉

【后续】

感谢楼下各位热心答复!

首先,白水泥、结构胶等比较难以拆除的,我甚至看到东南亚很多直接堆在水泥上的,一般来说不推荐。届时更换难拆。

我买的这个密封垫,类似油泥,比较容易塑形。如果稍微耐心些,可以美工刀抠出符合8字眼轮廓的。
但是我毛糙了,只是扣上去印个印记。手指把前端挖掉一些就用了。然后吸收大家意见,在地漏边上打一圈玻璃胶(事后感觉不够多,应该多打点的,马桶眼周边也应该涂一些);
对准位置后,发现不平。不平不是密封垫导致的,而是地面原本可能不平。然后在马桶后部垫了硬塑料片,找平。
四周打胶之前,按说不能冲水。我为了检测密封垫,冲了5次,如果密封垫压到位,应该可以冲的。然后发现:

大水,有轻微渗漏!不容易发现,用手电趴边缝上看的。小水没问题。唉,油泥上玻璃胶也打了,没法再折腾了。算了,只能打脚胶,收工先。

自我安慰:总比原先没有密封垫强?如果再漏,下回返工或者干脆换个马桶。

另外:加了垫,似乎冲力不如原先裸奔。可能和我这个地漏太浅有关。有码友说我用了移位器,其实没有。我这是老家的自建房,一楼,直接通地面出去的。

网友A:
装个马桶用的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马桶用的法兰。

谢谢,就是那种细一圈的是吧?肯定能用吗?

网友:
排水孔对上,在下面排水大圈周围上填充泥,够高度就堵上了。

网友:
你这个是管道不是垂直向下的,用了管道移位器吧,所以有漏出来,
还有管道没有露出地面半公分,安装马桶密封圈后估计还是不能全部密封,建议管道上面加点玻璃胶。

网友:
  不用的 铲干净  水吹干 ,  道康宁 打在原来印子上 马桶底下也打一圈  装上就行了 两天不能用  ……

网友:
除了打一圈胶,其它方法感觉都容易漏。或者自制一圈带弹性的硅胶圈,装上后刚好压紧。

网友:
用腻子或水泥在地漏周围堆一圈,马桶直接坐上去就好,不用的那个孔先用水泥堵好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
马桶反过来,如果是两个孔,先把不需要的孔用泡沫板切割成合适大小堵上,然后用装修用的泡沫胶填充所有凹陷的部分,泡沫胶凝固后用装潢刀削平底面,越平越好,然后把地面对应位置清理干净,用结构胶先在地漏周围打好一圈,可以多打一些,然后一圈一圈延续到整个马桶占用的位置,最后把马桶对号位置放上去并在马桶和地面接缝认真来一圈。等待固化的过程中最好有更中的物体压在上面,一般12个小时候就放心使用吧。

网友:
沿着线哪里用白水泥铺一圈,肯定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楼贴有更新,暂时对付用

网友B:
这是2孔坐便的缺陷,所以应该优先选择单孔的产品,若想完美解决这种缺陷,可以用一块板子做成图中黄线围成的半孔形状,套在孔嘴上,并在孔板右面填上物块支撑使其与坐便地面持平,然后就可以压住密封法兰避免其歪斜漏出臭气。还应该注意的是应该先在地面打一圈密封胶然后压上坐便,最后抹去压出来的余胶,因为这胶是防止地面的水进入坐便底下发臭而不是防止里面的粪水流出来~如果放完坐便器再打一圈胶根本做不到密封,只有先打胶并压上坐便器才能保证效果。

网友:
里面用玻璃泥,外面用玻璃胶。

网友:
截一点110的PVC管,大约不到2厘米长。把下水管口(疑似移位器)清理干净,抹上PVC胶,把截取的PVC管插上,使管口高出地面0.5厘米左右。管周围用水不漏填充抹平,防止水渗入地砖缝隙。待水不漏固化后,把管口修一下,使管口一圈与地面平行,再把密封垫里的塑料漏斗小头朝下放入下水管,再放上胶泥,稍微压一下让胶泥不会跑,再把马桶的出水口对准下水口放好,再把马桶使劲往下压,人坐上压,直到压实,马桶与地面贴合无晃动。试水三遍不漏,打玻璃胶固定即可。。

网友:
双孔的 ,不堵死一个,用什么密封圈都是白搭!只要另外一个不漏,密封圈是可以解决漏的问题的。

网友C:
双孔怎么回事?

网友D:
两个孔,是不是两个孔都可以接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孔坐便的缺陷,所以应该优先选择单孔的产品,若想完美解决这种缺陷,可以用一块板子做成图中黄线围成 ...

多谢详尽指教!
如果我把密封胶垫的油泥修成符合这个8字眼的轮廓,效果是否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孔,是不是两个孔都可以接排水?

这种就是厂家既要节约开模成本,又为了适应不同坑距。
当然我这个图中明显可见,前孔是不通的。还有一种更抠门的,注模时两个都通的,出厂的时候配一个堵片。
堵片还卡不紧,安装时需要打玻璃胶。这种马桶一般属于低端,三四百的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孔怎么回事?

见我19#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