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薄铁门装把手 求问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20-12-04):
求问需要什么工具,买什么把手,用什么螺丝固定

网友:
拉钉,拉钉,拉钉

网友:
想好看点就打孔+铆钉,只要牢靠图省事儿的话,上燕尾

网友:
螺栓也可以的

网友:
薄铁皮不能电焊也不能攻丝,只能拉铆钉了和打彩钢瓦用的自钻燕尾螺丝。

网友A:
我双11买了个多功能拉铆枪,不但可以拉铝铆钉,不锈钢铆钉,我以前的拉铆枪根本拉不动不锈钢铆钉,还能拉螺母,我觉得拉螺母挺有用的

网友:
电钻+拉铆钉和拉铆枪。当然不用拉铆钉的话用自攻螺丝也行。铁皮上用的自攻钉叫做燕尾钉。用燕尾钉就不需要打孔,直接用电钻把螺丝按在铁皮上钻就行。

网友:
简单点,电钻打孔,螺杆加螺母固定

网友:
燕尾丝可能不行,燕尾丝是方钢上用的,方钢起码有两三毫米的厚度,你这薄铁门搞不好就是一层铁皮,得用铆钉,铆钉枪头二三十块就有,装在电钻上用

网友:
电钻是少不了的

网友:
薄铁皮不能用燕尾钉的,吃不住铁皮,一拉就掉了,拉铆钉、拉铆螺母…………

网友:
最简单就是抽芯铆钉,想以后便于更换就用拉铆螺母,不过工具价格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双11买了个多功能拉铆枪,不但可以拉铝铆钉,不锈钢铆钉,我以前的拉铆枪根本拉不动不锈钢铆钉,还能拉螺 ...

你这个恐怕要2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恐怕要200左右吧

买了易之力加长的,其实拉铆枪我有几把,装电钻上的也有,但拉螺母的以前都不敢买,这次买了,觉得拉螺母还挺实用的,在铁皮上,塑料上,随时能按上个螺母,然后装点东西上去,

网友:
用拉铆枪打柳丁,领个3元优惠卷,才6.8元一个。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两个一模一样的拉手,用钻头在铁皮上打孔,贯穿整个门扇,螺栓固定两个拉手一内一外,,可以获得比较可靠的紧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双11买了个多功能拉铆枪,不但可以拉铝铆钉,不锈钢铆钉,我以前的拉铆枪根本拉不动不锈钢铆钉,还能拉螺 ...

请问,你多少钱入手的,多功能拉铆枪,还能拉螺母?

购买网址?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钻孔穿螺丝涂厌氧胶,这样即使有人从外边拧,螺丝也会转圈,下不来,螺丝尾戴上圆头的保护螺帽,防止刮手。铝铆钉强度不够,拉铆螺母从外边拆螺丝太方便。

网友(2023-10-20):
发图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