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怎么把豆浆机的底部去掉

楼主(2020-12-04):
要上面的不锈钢桶,不要下面的加热盘,有什么好主意彻底干净的去除。

网友:
气焊或角磨机注意安全

网友A:
加热到600度左右,铝直接熔掉。

网友:
容易,在手磨机之下,无铁不割,把焊接点切掉,加热管就脱出来了,最后磨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到600度左右,铝直接熔掉。

温兄,这个铝和不锈钢是焊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到600度左右,铝直接熔掉。

用氧气乙炔能吹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氧气乙炔能吹掉吗

你这不锈钢胆用来干什么的?如果不考虑加热变色,直接给发热管通电,让它自己熔化。

网友:
直接去除有时候还不行,得加个电阻。
我的有个洗脚盆就是,闲喇叭碍事,拔掉了不行,喇叭位置插个电阻就行。

网友B:
美的的吧,温控一体加热盘,做工挺好啊,据说是双层真空不锈钢的,大号保温杯一个啊,破坏掉可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氧气乙炔能吹掉吗

我也有个一样的,高温会变色 ,还是上角磨机吧

网友:
上车床车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锈钢胆用来干什么的?如果不考虑加热变色,直接给发热管通电,让它自己熔化。 ...

接220v吗

网友:
是的。让发热芯发热将铝饼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的吧,温控一体加热盘,做工挺好啊,据说是双层真空不锈钢的,大号保温杯一个啊,破坏掉可惜了…… ...

在废品收购站发现的,个人感觉应该故障不大。因为桶内壁太脏,也不可能捡回来修好用。

网友D:
角磨机伺候  先切大体   再慢慢磨平   最后 要求高  还可以抛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一样的,高温会变色 ,还是上角磨机吧

不用上角磨机,我在废品收购站看见老板把底能敲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伺候  先切大体   再慢慢磨平   最后 要求高  还可以抛光一下

不用角磨机

网友:
如果是铝加热盘的话,用烧碱腐蚀,可能需要烧碱量大一点,时间长一点。热碱液腐蚀性极强,注意安全,建议使用不锈钢容器,不要用玻璃容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上角磨机,我在废品收购站看见老板把底能敲下来。

硬敲的话,就是怕敲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敲的话,就是怕敲变形了

很厉害,居然没有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