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人才众多 请教下这个安卓广告机RK3288主板改造机顶盒相关

楼主(2020-12-04):
得到个安卓广告机主板,开机如图 看起来应该是原生安卓模式,怎么给他当机顶盒耍,比如加遥控怎么整, 界面直接安装当贝桌面可行吗,有没有这个其他固件包?估计是没有
没有折腾前准备拆emmc全盘备份防止整坏系统,前几天刚买的RT809H的EMMC底座排上用场了

网友A:
遥控器要加装红外模块或者走蓝牙,直接安装当贝桌面替换默认launcher就行

网友:
插个无线鼠标解决遥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要加装红外模块或者走蓝牙,直接安装当贝桌面替换默认launcher就行

我发现了2.4G遥控器,准备买个试试,,这两天等有空了先拆了emmc备份出来再继续整,不然整废了就惨

网友:
口插排14 200口罩19 额温枪24 2副老花镜6 发泡胶6 螺纹胶5 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了2.4G遥控器,准备买个试试,,这两天等有空了先拆了emmc备份出来再继续整,不然整废了就惨 ...

直接装launcher就行了怎么会把系统整废

网友B:
我知道其实楼主是想来修编程器的
有编程器想咋整都行
RK3288原系统是安卓4.4的,可以找找有没有安卓5的试试看,否则很多软件都不兼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其实楼主是想来修编程器的
有编程器想咋整都行
RK3288原系统是安卓4.4的,可以找找有没有安卓5 ...

有,我的aaops vr盒子就是安卓5.1的,安卓7的也有,我们学校的电子班牌就是,我甚至还在csdn看过有安卓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其实楼主是想来修编程器的
有编程器想咋整都行
RK3288原系统是安卓4.4的,可以找找有没有安卓5 ...

我这个现在是5.1.1系统

网友C:
emmc座买了多少钱?我去年买的还要4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c座买了多少钱?我去年买的还要420。

我是咸鱼买的砍价到280还是v2.1版本的,20块买了2.5的底板相当于300块,比官方便宜了68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现在是5.1.1系统

那就不用折腾了啊,直接装市场就行了啊

网友D:
仔细看看板子,有没有厂家LOGO或是网址、型号之类的,然后顺着网线摸西瓜,找到厂家要份开发文档,然后你就有可能会发现,上面某个排针座就是预留的红外接头座。
很早之前有广告公司给我原来的公司楼下挂了一台非智能的广告机,后来广告公司倒闭了,机器也没人维护没人要了,我跟同事拆了回来,照着上面的网址找到了厂家的网站,下载了板子的说明书,又用杜邦线加电阻自己折腾了按键板,把管理密码捣鼓开了,但也只能实现往SD卡里装电影或是直接读U盘当个本地播放器看,再后来打算换个万能驱动板给妇折腾成个电视的,结果后来让另一同事看到了,人家又翻翻说明书,直接在原板上飞了根VGA出来,再把信号源切换下,就拿保安室当监控屏用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板子,有没有厂家LOGO或是网址、型号之类的,然后顺着网线摸西瓜,找到厂家要份开发文档,然后你就 ...

厂家要份开发文档这个没有这么简单吧,
红外插座我看见了,有的,就是系统里没有遥控相关文件,不知道驱动如何。。
目前已经备份出了emmc文件,装了当贝桌面,遥控准备买个2.4g的玩,毕竟改造安卓系统添加驱动没有整过 没有头绪。

网友:
不用费事改装,装个悟空遥控app,拿手机可以遥控它了。

网友E:
坛友,你备份的固件能不能给一个?我的是镜尚科技的广告屏,刷机刷黑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友,你备份的固件能不能给一个?我的是镜尚科技的广告屏,刷机刷黑屏了。 ...

你的板子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板子和我的一样?

不一样,我的板子只有edp30针输出。应该固件也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