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施耐德ups bk650-ch换电池时正负极接反

楼主(2020-12-04):
施耐德ups bk650-ch换电池时正负极接反,两个40安的保险丝已烧,更换后装电池按开关就听到轻轻的滴一声,没有正常是的响亮,怎么回事

网友:
顺着电池供电部分查一下,没电子基础不好解决

网友:
CPU八成嗝屁了

网友(2021-04-21):
楼主在哪里买到的保险丝。我也装反了烧了保险丝

网友A:
我的三特tg500也是这种'症状  但是拆下管子是好的拿到真的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特tg500也是这种'症状  但是拆下管子是好的拿到真的cpu坏了

我比较幸运,管子烧了。直接跳过去好像可以启动充电,但是蜂鸣器声音不对,应该是蜂鸣器也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