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一下换电磁炉线圈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20-12-04):
老电磁炉坏了,买了个便宜货,想把老电磁炉的铜线盘换过来,还有什么要一起换吗,看有人说电容要换,我看了一下两个电磁炉电容都有一个1200V 0.27微法的,老的还有一个400V 5微法的,新的是4微法的,

楼主:
顺便补个图吧,

网友A:
有换线盘的时间都修好了

网友:
把4uF换成5uF的,线盘直接换,保证连招良好就行了,不用分线头,就近连接。

网友:
电容容量一致的话不需要换

网友B:
把原来的修一下不好吗,换的时候注意阻抗

网友:
量一下两个电磁炉的线圈电感量一样就不用换谐振电容了。不过你看这两个电磁炉的谐振电容一样就说明电感也一样,可以直接互换。再说了震荡频率误差点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修一下不好吗,换的时候注意阻抗

老的面板裂了,电路倒是只有电压检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换线盘的时间都修好了

老的面板裂了,电路倒是只有电压检测有问题,直接买个新的反而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