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测振仪显示乱跳拆机维修(VICTOR VC63B)

楼主(2020-12-04):
单位钳工班的测振仪坏了,液晶显示屏数字乱跳,无标识指示,送到仪表组维修。故障很简单,就是三档功能开关接触不良,用酒精清洗就OK了。下面是拆机图,应该是全网首拆吧!

这个是正面照

这个是顶部连接传感器的航空插座

背面,电池仓盖和简单说明

后盖打开,很简单,二层电路板,上层主要部件段码液晶屏、3位半液晶驱动7106

ICL7106特写

功能按键

下层电路板,故障元件就是那个拨动开关

使用9V电池供电,被打磨掉型号的集成电路,连接传感器的3P插座,电池仓旁边的2P插座功能未知

end。

网友:
7106还有这功能。

网友:
我们公司一年用坏十个八个,坏了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