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快疯了,良明电批齿轮怎么拆?拉马都拉扭曲了!

楼主(2020-12-04):
盲孔的。烧过砸过没下来花一下午用花篮螺栓做了个盲孔拉马都拉扭曲了也没下来。求救了

网友A:
不要齿轮就上角磨,砂轮

网友:
那个孔是销钉吗?

网友:
你加热的部位不对,加热下半部分

网友:
 为什么要拆它?手痒?

网友B:
为啥要拆?想保大还是保小?各有办法!

网友C:
老虎钳夹住齿轮根部用双脚踩着,使洪荒之力往上拔

网友:
先看看那个孔里面有没有螺丝/销钉,如果有的话不解决永远搞不下来

网友D:
顶面正中打孔钻到主轴,切一段粗细合适的钢钉,钉尖对准主轴,然后用拉马。我的一个齿轮就是这样拿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齿轮就上角磨,砂轮

要齿轮,电机是坏了的

楼主:
就是个孔估计是排空气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拆?想保大还是保小?各有办法!

必须保小,买都没地方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虎钳夹住齿轮根部用双脚踩着,使洪荒之力往上拔

纹丝不动怕把齿轮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面正中打孔钻到主轴,切一段粗细合适的钢钉,钉尖对准主轴,然后用拉马。我的一个齿轮就是这样拿下来的 ...

想想别的办法都不行在这样吧,会不会降低强度,齿轮那段比套轴上的还长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保小,买都没地方买

拆电机 轴夹到台钳上 加热齿轮根部 然后用铜皮包住齿轮用钳子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电机 轴夹到台钳上 加热齿轮根部 然后用铜皮包住齿轮用钳子拧

休息了试试我准备先硬撬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那个孔里有个销钉,用来防止齿轮打滑和脱落的,一般齿轮与电机配合的孔都是通孔,没有必要开排气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息了试试我准备先硬撬不知道行不行

也有可能不是销钉而是无头螺丝顶着

网友:
拆下转子把含油轴承当缓冲,转子和轴承之间垫合适东西,斜口钳慢慢往中间夹,两个结果,一个就是齿轮掉下来,另一个就是转子线槽松动往后移动,后者的话齿轮就是粉末直接压在主轴上的,基本没法无损拆下来,只能去定制,淘宝有很多这种接受定制的店铺。
不过这种粉末合金未必能承受太大力!

网友:
这种结构的拆起来确实很麻烦设计师挖了个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