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摩转换器什么样的功率大

楼主(2020-12-04):
谁有更好的质量的推荐下也行

网友A:
你想要多大的?用3845自己搭一个,几百w都可以

网友:
一个不行可以上2个,其次15A输出基本能满足需要了,30A是有什么特殊需求吗?
比如一个15A的可以专门供大灯,另外一个10A的可以供喇叭和其他的灯.
至于效率,用的时间又不长,那么点效率节省下来的电不够车子开出去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多大的?用3845自己搭一个,几百w都可以

谢谢了啊,不会自己搭。

网友:
我有入40v-60v。岀12v.650W的

网友:
不改装的话10A足够,15A有余量,效率不效率的不全开的话无所谓开。主要是抗振的,基本坏的都是振坏的常期振动损坏。买的话就买灌胶那种那个抗振

网友B:
够用就行 这玩意没必要留多大余量,因为电摩没有点烟口,无非就是前后灯加仪表转向灯 多了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啊,不会自己搭。

我家一辆电瓶车就是用两个,一个专供大灯,开关打开转换器才有电,可以节一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够用就行 这玩意没必要留多大余量,因为电摩没有点烟口,无非就是前后灯加仪表转向灯 多了没意义 ...

可能加了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