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2246EN配NX724*2 涨ECC有点严重 存数据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2020-12-04):
2020/12/6更新:所以说这个盘存数据有没有问题呢?
我刚刚稍微跑了下圈,温度高了之后 ECC飙到了3000+(三千多)

求助 2246EN配NX724*2涨ECC 我其他的3d盘没有涨ECC的情况
这是附图,请大佬帮忙分析下

固件是卖家给的 我查看了一下应该是根据Q0810特调的
盘我跑过RDT,ECC不超过12。我开的是9 能跑过 个位数
不知道是固件问题吗?这个固件插上就会有且只有一个老化块计数 好像温度显示会偏高一些,请大佬们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闪存颗粒如下,大佬们不用开软件查了

网友:
闪存ID多少?ES闪存不好说。

网友A:
涨ecc是正常的,不出错就行了
nx724应该是L06吧,上2246en涨c3不是合乎情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ecc是正常的,不出错就行了
nx724应该是L06吧,上2246en涨c3不是合乎情理吗

我还有同制程(l06b)的英特尔 02T 贴在相同的板子上 相同的固件就不会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ecc是正常的,不出错就行了
nx724应该是L06吧,上2246en涨c3不是合乎情理吗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颗粒有问题 才发帖来询问的

还是说特调固件会主动纠正nx724的电子?

楼主:
求助大佬..顶一下

网友B:
涨就对了,L06B需要LDPC纠错,46EN只有BCH纠错,什么特调固件 调个鸡儿你就当它放P,无非就是降速降频而已,这玩意是公版软件就能开(P以后的都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就对了,L06B需要LDPC纠错,46EN只有BCH纠错,什么特调固件 调个鸡儿你就当它放P,无非就是降速降频而已 ...

请看五楼 “我还有同制程(l06b)的英特尔 02T 贴在相同的板子上 相同的固件就不会涨”

那这怎么解释呢?个体差异?体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五楼 “我还有同制程(l06b)的英特尔 02T 贴在相同的板子上 相同的固件就不会涨”

那这怎么解释呢 ...

首先你想想NX跟NW的区别,这芯片为什么是NX不是NW?想明白了 就好了

楼主:
所以说这个盘存数据有没有问题呢?
我刚刚稍微跑了下圈,温度高了之后 ECC飙到了3000+(三千多)

网友C:
频繁启动校验只会影响速度,正常使用不会有问题,但是遇到环境苛刻的偏高偏低,这个颗粒存的数据就比较危险。参照以前SF2281对某些颗粒的ECC也存在天文数字,然后那些盘就卡得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繁启动校验只会影响速度,正常使用不会有问题,但是遇到环境苛刻的偏高偏低,这个颗粒存的数据就比较危险 ...

跑了两圈数据是没丢,可能因为通电能效验...但是害怕长时间不通电丢数据了

网友D:
这个有什么探讨的,反正我是坚决不用46en上l06b,以我为主,我认为l06b就是tlc,就是该上58h,2d mlc还是没有那么多问题

网友E:
拿ES颗粒与非ES颗粒做比较,年轻人你不讲武德啊。c3疯涨表明颗粒体质差不假,可板子电气性能同样影响C3,有条件上TTL看c3发生在哪里会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什么探讨的,反正我是坚决不用46en上l06b,以我为主,我认为l06b就是tlc,就是该上58h,2d mlc还是没 ...

这不是通病么?之前我看到过256GB单颗的东芝mlc闪存也涨c3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ES颗粒与非ES颗粒做比较,年轻人你不讲武德啊。c3疯涨表明颗粒体质差不假,可板子电气性能同样影响C3,有 ...

这不是通病么?之前我看到过256GB单颗的东芝mlc闪存也涨c3的啊
这总不是ES了吧...有一说一 我另一个02T*2还不好说是不是ES呢(或许算 但是不涨c3)

网友(2021-03-17):
我的46en双贴闪迪15167  emlc  用一个月c3过万了

网友:
纠不过来就会卡顿,掉盘,宕机,“又不是不能用”,反正重要资料存机械盘

网友(2024-09-17):
应该是颗粒老化。手里有七八个2t盘都是8个nx724颗粒,,ecc都能过五。放了三四年的数据重新扫描都没有任何涨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