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货之光-活捉野生机柜原装PDU排插拆解

楼主(2020-12-04):
网络机柜上用都PDU排插,不是搞网络的人很难接触到,可能以为很高端。殊不知,大部分都是原装的扔了另外买。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原装货”放在机柜上,验明正身

很“惊喜”有没有?

这么粗的高质量电线,恐怕手机快充都甘拜下风

哎?我都地线呢?

彻底放飞自我。。。

拍完了,扔进垃圾桶

网友A:
坛友送了一个这样的PDU插座 还没接线用呢

网友B:
牛逼,这线径属实牛逼
翻了下相册,和这个不分伯仲,都是牛逼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这线径属实牛逼
翻了下相册,和这个不分伯仲,都是牛逼货啊

不不,您这个,手机没电了还敢拿出来冲下电,我这个,就怕220V一插上,立马死给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不,您这个,手机没电了还敢拿出来冲下电,我这个,就怕220V一插上,立马死给你看 ...

一个55寸液晶电视,一台8632n,几个光纤收发器,一台交换机,加外围几个摄像机供电,稳定运行四五年了!就是这样的插排!
当然看到这样的插排冒烟也好几次!前两天新机柜刚拆了两个,直接扔垃圾堆了,这次设备多,直接不敢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坛友送了一个这样的PDU插座 还没接线用呢

美标的,国内用很麻烦!质量肯定不错!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插排,叫个毛线pdu

网友:
这插排够省料的,带小负载还可以用。

网友:
“回扣”专用产品

网友:
插座用料不错,零几年在天津塘沽洋货市场见过。楼下的回复,可以买几个2到3万毫安时塑料充电宝解决,先用电源适配器给充电宝充满,晚上把充电宝放床边给手机充电。另外方法买好隔离变压器,手机无线充电等。

网友:
你们几个发的都是普通插排   只有买刀胸 发的那个才是 PDU   只是是那种专用接口   有标准3插的

网友:
便宜机柜,排插也便宜,图腾最便宜的机柜配的pdu也比这个好

网友:
有一个插板是用薄铁皮的,还特么的是生锈铁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送了一个这样的PDU插座 还没接线用呢

应该拆开看看,用料肯定不错

网友:
跟我这个有一拼,半斤八两。插板线还没我的网线粗。而且铜片?不存在的,铁片,都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标的,国内用很麻烦!质量肯定不错!

这是日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标的,国内用很麻烦!质量肯定不错!

两插的直接用 三插的稍微改一下就能用

网友:
铜的啊、、、好多是铁的

网友:
垃圾,浪费资源,物料  设备 能源 人力 物流 回收降解 各种浪费

网友:
考虑价格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