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新站第一次发贴,ATTiny85点灯,有疑问请高手讲答

楼主(2020-12-04):
很早以前顺手买的attiny85的板子,很小就是个attiny85+7805可以插在USB上,以为很简单,结果今天折腾了一天才把Blink灯点亮。
首先淘宝上卖家给的东西没什么用,一个驱动程序,装了也不认识,原网站也下不了东西了,上万能的github这个是基础:
https://github.com/SpenceKonde/ATTinyCore
学习了半天英文,大概先要设置arduino环境

在arduino的文件-首选项-开发板地址中添加:http://drazzy.com/package_drazzy.com_index.json

在工具-开发板-开板管理器中下载attinycore by spence konde 目前最新版本是1.41没有下载成功,我选了个1.30的老版本安装成功,先试一试。

这个板的blink LED在1脚所以blink程序是这样,但怎么也下载不了,我最后确认是卖家没有刷boot,看来只能ISP/JTAG来刷,这样也好这个tiny只有8K rom这样还可以少占2K左右。

手里有的AVR编程器很久没用了,准备用arduino Nano作为编程器

连接arduino Nano选好COM口和板型号,在文件-示例中选-arduino ISP,下载到Nano中ISP就准备好。

Arduino Nano – ATtiny85的连接
  • 5V – Vcc
  • Gnd – Gnd
  • Pin 13 – Pin 2
  • Pin 12 – Pin 1
  • Pin 11 – Pin 0
  • Pin 10 – Pin 5

连接5根杜邦线
在菜单中 工具-编程器-arduino as isp
              项目-用编程器上传
成功点亮

发现个问题,两个板子blink的频率不一样,1个大概半秒闪一下,另一个一秒闪一下,估计是内置的时钟不同回头研究了。
我看了一下内置时钟8M和16M,外置可以到20M(这个总共6个IO估计没人用外置吧)
这个Attiny85体积很小,估计可以用在墨水屏驱动或控制1,2个舵机什么的。
github上有attiny85接SPI屏作小游戏机的,有空可以试一试。

这个我今天找出来的两个ISP 原来用在AVR上,也不知道现在都适合用什么软件可以刷Attiny这种小单片机了。
高手推荐一下啦。

网友:
progisp1.72

网友A:
ATtiny85可以直接用usb下载,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iny85可以直接用usb下载,插上就行。

不能直接用,要烧bootload,有两种bootload,一种支持VUSB,一种支持串口
不过VUSB在新的固件已经不支持了(从我下的库中没有了),不过这个片子只有6个IO,再占两个IO作下载,还要占2K的ROM,还是ISP下实用些。

网友:
看似简单的Arduino背后其实很复杂,有的时候冷门还根本找不到资料,要搞清楚需要阅读大量源码,只适合diy,搞不懂大不了不玩了,要是做项目就悲剧了

网友(2024-07-23):
在arduino的文件-首选项-开发板地址中添加:http://drazzy.com/package_drazzy.com_index.json
目前无法找到开发板,莫非这地址失效了?